[其他] 拆一个微型dlp投影仪 fine well

楼主(2021-09-11):
今天给这个投影仪清灰,清好灰装回去结果不会亮了,后来重新插了排线重算可以用了,里面的散热风扇不是考吹铜片,是靠吸风,就是里面多了一些灰,不知道会不会是里面有个盖子之前掉了的原因

网友A:
这种都是山寨厂胡乱设计的,没得道理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山寨厂胡乱设计的,没得道理可言

能基本的使用就行,这种小的只能在晚上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