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主板维修电子元件 s2hb 整流管测量方法

楼主(2021-09-11):
板子上那2个5个退,6个腿的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好坏,做了个,,,,安排

s2ba是一般的肖特基二极管。贴面的温度高,可以换玻璃管的,架空焊接,以增加散热效果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能发多点吗?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日历的笔记本硬盘,5V电接到12V电压上,现在硬盘插5V供电 没反应,拆开也没看到有烧坏的零件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日历的笔记本硬盘,5V电接到12V电压上,现在硬盘插5V供电 没反应,拆开也没看到有烧坏的零件怎么修 ...

5V接12V量下保险二极管坏没坏 坏了就拆掉 可以不换 就是以后用的时候注意 如果没坏简单点去淘宝买板换吧 注意换硬盘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