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QUICK963,手柄发热芯成了耗材了

楼主(2021-09-11):
这个焊台好像是2008年买的,用到大约2013年,经常出现温度失控,烧红烙铁头,由于其手柄不常见,所以没有修。直到2014年,换成了QUICK907F的手柄了。
老站有帖子:拆改QUICK963焊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3815
这是963原装的手柄

这是907F的手柄

这是焊台前脸

主板

用到2020年1月,坏了。是中间的热偶烧断了,把发热芯中间的孔堵住了

于是,买了一套963A(968+)的发热芯

由于当时新冠疫情,没有发这个968+代用发热芯的实物。

转眼到了2021年2月又坏了,才用了一年。
这里也有一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591-1-1.html

这次是发热芯断了,当时怀疑是同事使用时,在烙铁架上磕多余的焊锡导致的,现在想来,不是同事所为。
后来又买了一个QUICK H608A发热芯代用,其实还是968+的芯。

前两天,我自己使用,忽然就不加热了,拆开一量,发热芯开路。

这次很心又买了一个907F手柄

原装963焊台的手柄使用了6年。热偶坏了
907F手柄用了5.5年。热偶坏了
第一个968+的发热芯用了1年。发热芯断了
批二个968+的发热芯用了0.5年。发热芯断了

下面我对比下这几个发热芯有什么不同

楼主:
对比下这几个发热芯有什么不同新的QUICK 907F ESD手柄情况

发热单元引出线是用红胶封着的,热偶引出线是红蓝二色的

接地是点焊固定的

代用的发热芯
发热单元引出线是用黄胶封着的,热偶引出线是红黑二色的

接地是没有用点焊固定,而是悬空的

几个发热芯来个全家福

左起第一个是:第二次购买的借用发热芯,使用了0.5年,开路
左起第二个是:第一次购买的借用发热芯,使用了1年,断裂
左起第三个是:第一次购买的907F手柄的发热芯,使用了6年,热偶烧断
左起第四个是:第二次购买的907F手柄的发热芯。

两个907F内的发热芯,使用红胶,很硬,不好清理

接引线均是点焊固定

两个代用发热芯,使用黄色透明胶,很好清理

接引线均是悬空

看一下断了的发热单元结构,

可见发热主要是在外层

从头部可明显看出是双层的

开路的发热芯仔细看,也有裂缝了

轻轻一碰,也断了

这两个断面上的黑点,应该是断路打火造成的,可能是局部发热量大,受热不匀,涨裂了

回头看下前面那个断的,好像也有打火的迹象

这是两根断掉的头

从断的部位看,都在烙铁头内部,应该不是因受力导致的

从X宝上可见QUICK963A、968+、H608A发热芯都是一样的,感觉结构没有问题,可能是内部做工和质量有差别吧。
当然与购买者的运气(人品)也有关吧

最后,留个接线定义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A:
  第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使用时关闭电源,避免空烧。第二,手柄千万要记得不要摔,避免发热芯破碎。如果外出需要带出,一定要做好防震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使用时关闭电源,避免空烧。第二,手柄千万要记得不要摔,避免发热芯破碎。如 ...

用白菜白光这些习惯好像都不需要

网友B:
你这烙铁没开光,所以不行

有人开通了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使用时关闭电源,避免空烧。第二,手柄千万要记得不要摔,避免发热芯破碎。如 ...

洛铁头不要磕碰,不要摔那是肯定的。但是,不用时,随手关电源,好像不太现实。这些焊台都是恒湿控制的,长时间不用再了才关电源,而且你不关电源,它也会自动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烙铁没开光,所以不行

有人开通了花呗

原来还要开光啊!难怪我老是坏掉。
另外花呗好像也没什么用。

网友:
工具太专业了,再加上开光加持一定更加得心应手了。

网友:
我的杂牌936焊台的1322芯都用得三几年了

网友C:
等2楼更新等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2楼更新等了好久~

已更新,请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
产品质量次了

网友:
一把T12,用了八年,还挺亮,白光原厂

网友D:
原厂二手T12,当时很新的B尖头,锯掉,套上907的头,我用掉500g的焊锡5卷了,10年tm的还不坏想换没理由都对了,补充下,我特意用的16V,19V都不行回温太快,影响寿命的,估计这头20年或10卷500g焊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二手T12,当时很新的B尖头,锯掉,套上907的头,我用掉500g的焊锡5卷了,10年tm的还不坏想换没 ...

烙铁最重要的性能指标回温速度,你这还嫌回温快的。
别人设计24V的T12芯,非用16V,算算功率折了多少。
你开心就好吧

网友:
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容易坏呢?

网友E:
感觉像是发热芯质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发热芯质量差了

我也觉得质量差。但差的偏偏都到我这儿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洛铁头不要磕碰,不要摔那是肯定的。但是,不用时,随手关电源,好像不太现实。这些焊台都是恒湿控制的, ...

因为我也是用的快克936,没有休眠功能,所以尽量控制避免干烧。买了一根发热芯备用着,花了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