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biaze USB声卡

楼主(2021-09-11):
拆一个biaze USB声卡

组件爆炸图,有一个塑胶结构件拆坏了

组件爆炸图,有一个塑胶结构件拆坏了

采用HS100B芯片

采用HS100B芯片

主板

主板

结构方式,两边塑胶件在中间互锁,外面是铝合金型材壳。结构简单,比较难拆。 ... ...

结构方式,两边塑胶件在中间互锁,外面是铝合金型材壳。结构简单,比较难拆。 ... ...

网友A:
见过类似的usb声卡,没入手过,不知道比主板上集成的好多少

楼主:
16欧姆耳机不能用麦很大底噪,32欧姆耳机就可以。

挺扣的,隔直电容焊成0欧电阻,耳机里面应该是有直流分量的。

挺扣的,隔直电容焊成0欧电阻,耳机里面应该是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usb声卡,没入手过,不知道比主板上集成的好多少

必须比主板的差,alc1200的声卡比这货甩几条街

网友:
好多年前,同事电脑没声音,小喇叭图标也没有,电脑也不在我们这,我就让他去电脑店10块钱买了个USB声卡,就行了,他也不会做系统,也不会更新驱动,也不知道声卡是啥,反正弄了个就行了,我也没法去看了

网友C:
板载声卡素质远高于所谓的发烧播放器和大多USB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比主板的差,alc1200的声卡比这货甩几条街

看起来挺low的,但实际用起来,有的笔记本插孔输出、麦克输入都有很大噪音,用usb声卡反而好很多。从这个角度倒是这种usb声卡更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6欧姆耳机不能用麦很大底噪,32欧姆耳机就可以。

用跳线电阻替代电容的好处有:
成本更低
体积小
低频响应理论上更好,但是直流分量对耳机的其他影响不好说。

问题有:
耳机阻抗低声卡工作可能会有问题,
耳机会发热,入耳式金属耳机可能还会烫耳朵,说不定会烧耳机。很多人估计都遇到过,只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D:
LZ你这个微距照片是用倍增镜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声卡素质远高于所谓的发烧播放器和大多USB声卡

这话怎么说,光是底噪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

网友:
话说这些干扰的电磁噪音信号的能量还挺强的,插上耳机耳机里都可以听见丝丝的电流声,这到底是主板上的音频线路受到干扰还是声卡芯片内部的功放受到干扰还是电源本身的谁能解答

网友:
我估计这个壳子要比里面电路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这个微距照片是用倍增镜拍的吗?

手机+9.9元淘宝夹子微距镜

网友(2022-11-02):
电路比壳子便宜

网友:
这么简单的声卡,第一次见

网友:
微距不错,外壳比内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