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完美解决安卓收银机系统限制!把坛友的收银机刷成平板电脑了

楼主(2021-09-11):
论坛里有一位朋友看了我之前发的关于收银机硬改扩容的帖子之后,坛友通过论坛联系到我,说手头也有6台淘汰下来的安卓收银机,受系统限制不能安装软件,只能插U盘看看视频和文档,问可不可以破解刷成普通的平板电脑,这样可以看视频看电影,或者给小朋友上上网课都挺不错的!

我经过沟通了解详细情况后(沟通过程,大家可以到帖子里去翻阅),答应帮忙刷机,但是不保证能成功,朋友也很爽快很信任我,一共发来了6台,6台机器配置一模一样,1台带屏幕整套,外加5块拆出来的收银机主板,朋友说,成不成功无所谓,其中一台整套的免费送给我!再次谢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哈!

WEIPOS开店宝安卓收银机内置存储DIY硬改扩容成功,分享一下心得和体会】帖子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5308-1-1.html

最终不负所托,完美解决,把收银机刷成大个平板电脑,详细过程如下。

朋友寄过来的机器:

1台带屏幕的整机,还有5块主板,好大一个箱子,包装很到位,里面还用气囊保护了,详见图片:

快递包装箱图片1

快递包装箱图片2

5块主板正反面图片3

整机和5块主板图片4

再看一下,带屏幕的整机,屏幕13.3英寸的,还带一根小尾巴,这个是给收银机客显屏幕的屏显和触控的联机线。
整机主机图片:

拆机看了一下,整体做工一般,虽然音质不怎么样,还配了双扬声器,为此点赞!

拆机图片1

主板正面图片2

主板背面图片3

看了一下机器配置结合朋友之前介绍过的,机器配置:瑞芯微RK3288CPU2G运存,8G闪存,支持蓝牙,WiFi,安卓5.1.1系统, 13.3英寸屏幕,这货居然支持4G网络,带SIM卡插槽,应该是电信、联通和移动4G都支持的。

机器配置还可以吧,应付网课,看视频和电影足够了,再低点就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下面开机看一下机器系统,开机后桌面只能看到三个APP(见图片),运行太空桥后,计入设备管理界面,然后可以进入设备管理界面(见图片),里面除了系统设置不能进入需要权限之外,其它的都能进,我连接WiFi后,设备运行太空桥再次登录后显示设备激活。运行内置收银系统可以登录但是要刷脸才能登录,这个与配套的摄像设备连接后才能使用(见图片)。

开机后桌面显示三个APP图片:

智云膳收银系统登录界面图片:

运行收银系统登陆后图片:

试着安装APP应用,快安装结束时显示【已安装了存在签名冲突同名软件包】,安装结束,应用无法安装,所有的APP都是这样的;

系统禁止安装第三方APP图片:

其实折腾的思路和过程在之前的帖子里说的很详细了,在此简略带过就行了,这机器也是没有官方固件,先查看各分区的详情,把机器内的系统内的各分区提取备份出来,然后自己制作刷机分区表,把提取出来的system.img文件解包植入root文件,然后打包,之后用瑞芯微专用的刷机工具刷入机器里基本就解决了。

好了,其它的不用纠结了,简单介绍一下操作过程,先是用USB线连接电脑,运行CMD,ADB命令查看一下,这机器开启了USB调试端口,还自带root权限,这下更方便,直接用命令提取各分区文件,再将提取的分区文件拷贝到电脑,网络上找到RK3288的刷机引导文件rkloader.bin,收银机开机按耳机插口后面的loadermaskrom开关按钮进入loader模式,运行刷机工具AndroidTool_Release_v2.54,这是工具最底部会显示机器进入loader模式,点击设备分区表按钮,会在右边空白处显示各分区大小和起止地址,通过这个制作成刷机分区表,把提取的各分区文件拷贝到刷机工具img文件夹内,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刷机,刷机很顺利。

ADB提取分区命令截图:

设备分区表图片:

其实只需要刷修改过的system..img文件就行。

刷机之后开机进系统,root后开机进系统图片:

root系统刷入后,安装应用仍然不行,又下载root大师,用USB连接再次用电脑root之后居然APP应用安装正常了,不受限制了!感觉运气挺好!
软件正常安装图片

用的当贝桌面,后来发现当贝桌面不太流畅,一番搜索之后找了一款适用于平板电脑的GO桌面HD版的第三方桌面,用起来真是爽,界面清爽,操作简便,而且支持手势启动应用。

GO桌面HD更换后图片:

感觉还是不够完美,这机器还有一个缺陷,机器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和一个刷机切换开关(耳机插口背面),不能通过按键进入官方recovery模式,只能用adb命令或者系统root后用重启APP重启到recovery模式,而且官方的rec操作很麻烦,必要插入无线鼠标或者飞鼠才能操作!。

官方rec界面图片:

于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位大佬编译的rk3368可以使用的twrp_ recovery,我移植过来后触摸操作使用丝般顺滑,除了挂载时电脑端显示的盘符与收银机不一致,其它功能基本完美,再次感谢这位大佬提供的rec,谢谢!

移植的twrp-recovery图片1

移植的twrp-recovery图片2

完美解决坛友的问题!系统刷好安装软件后试了试,很好用,运行速度很快,看直播电视秒换台,看电影都很爽哈!还可以用收银机投屏到大屏幕电视上看电影、看电视呢!

收银机投屏图片1

收银机投屏图片2

我在百度网盘分享了一段拍摄的这款刷机后的使用视频,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IYk_9J55d4qe2QW1RLiGg
提取码:dlpe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楼主:
谢谢支持!大家相互学习哈!!

网友A:
厉害,论坛真的是高手云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论坛真的是高手云集啊。

谢谢支持!高手不敢当,我只是打酱油的哈!

网友B:
楼主对安卓或者说Linux应该非常了解,真有几把刷子!

网友C:
3288可以刷安卓5,对软件支持更好,不过要自己编译一下

网友D:
应该还可以刷个lakka,好像支持,楼主找一下我记得新的dtb好像有支持瑞芯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8可以刷安卓5,对软件支持更好,不过要自己编译一下

谢谢支持!!这机器的系统就是安卓5.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可以刷个lakka,好像支持,楼主找一下我记得新的dtb好像有支持瑞芯微的 ...

哦,太好了,我回头试试!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安卓或者说Linux应该非常了解,真有几把刷子!

接触过!谢谢支持!!

网友E:
过程比较复杂啊

网友F:
哎,看了一半刚想说别用当贝桌面
我用的微软的桌面

网友G:
安卓5没锁bl还是比较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卓5没锁bl还是比较好搞的~

没错!这个比之前的安卓6.0要好搞一些!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看了一半刚想说别用当贝桌面
我用的微软的桌面

开始用的当贝桌面,感觉不好用,这个是电视或者盒子用的,找了这个平板适用的桌面,瞬间觉得这桌面太好用了,相见恨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程比较复杂啊

确实比较费功夫,谢谢支持!

网友H:
没锁bl,还能玩玩,越往后越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锁bl,还能玩玩,越往后越不好玩了。

是的,没错!谢谢支持!!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能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