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ELPA 125V15A插排

楼主(2021-09-11):
1话说最近铜涨钱,遇到很多电器都是剪线的

2made in china

3不知道reset啥意思,画出原理图也没明白

4特殊螺丝,某宝搜了半天也没有对应工具

5用一字起子改了一个,卓美电磨用上了

6

7铜线很粗,要是国内敢标称20A

8

9为了走线,外层塑料剥掉了一半

10功能开关,控制面板插孔的

11看起来就是个总开关,off是关,reset是什么意思?

12走线示意图(开关全闭合状态)

右边开关与其它三个外形不太一样,断开就关闭了总电源,但闭合状态的标志rese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日本电压低,所以相同功率下电流是国内二倍,粗是应该的,reset字面理解就是重置,所以猜测这是不是某设备定制插排,所谓重置就是断电再通电一下。

网友:
很一般很一般

网友:
 国货的精品。

网友:
开关是带过流保护的,过电流后按下复位

网友:
按这开关接线方式就是断电后将插头(插座)短路,目的是为了放电吗?

网友:
洋货中的垃圾,国货中的精品

网友:
这是外梅花螺丝,好像日企特别喜欢用这种,我在早期的摩托罗拉手机和佳能打印机的电源模块上见过。

网友A:
那个开关是带过载保护的,超过电流就跳开,重新按下恢复

网友:
二手国外产品,请注意新冠疫情防护及核污染防护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是带过载保护的,超过电流就跳开,重新按下恢复

不会,里面应该啥都没,啥都没有,感觉像台湾有些厂开关就要写一个SERIES,意思就是复位 有点类似我们的ON/OFF 而它这个表达就是SERIES/O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里面应该啥都没,啥都没有,感觉像台湾有些厂开关就要写一个SERIES,意思就是复位 有点类似我们的O ...

我插过的施耐德APC还有小米的一些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