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CD车机拆解并破解锁机密码(DESAY RCD300+)

楼主(2021-09-11):
拆车大众车机DESAY RCD300+一个
开机要输密码

不懂如何输密码,乱按几下就锁机了,传说中通电1小时自动解密,试了下果然,又回到输密码环节,对怎么输还是一脸蒙,某bao上有很多商家有解密码服务,把车机的编码发给他们,就可以算出密码来,但这个车机花几块钱解密就不值当了。

RCD300+只有基本功能,车机本身只能插SD卡,USB和AUX都要专用转接口,传说中这款的音质不错,但我自己木耳朵,再说这个还是用的老设计,带线性电源管理模块的,平时待机功放块不热,右边电源管理部分一个劲的发热,空耗电,待机电流都要1A以上

功放的散热器很大,占了整整一个侧面

拆开不用螺丝的,撬开上盖就开壳了

主板部分,CD机芯排线居然拔不下来

里面有个大Flash芯片,搞不懂功能这么简单的车机这部分起什么作用

然后关键点来了,红圈里的这个芯片储存有密码

照高手爆出的解密教程把芯片拆下来,是ST的24C64

接上CH341A编程器,由于好久没用CH341A了,我上来就是按了下“自动”,然后编程器就自动开始擦除芯片,然后就用FF填充整个容量!直接把内存清空了
小小的头脑一昏,这是一键火化的节奏。
还好程序跑了一大半就卡了,原来是我没有选具体那种Flash,擦写不成功。
重新选好型号,先读取内存,正常读出来了,还好数据没坏掉。
把地址00000040的01改成00,再写回24C64

开机,OK,看看功能实在是没什么亮点,普普通通的车机而已,大众真是脑子有病,还搞什么密码。
现在是一个没用的废物变成了能用的废物,

网友:
待机功耗有办法解决么?
普通音量听个歌或广播,就有12W的功耗,感觉有些奢侈

网友A:
据说网上可以买到密码,提供序列号就行。

网友:
啊这,我 有个斯柯达的 六蝶cd机,车上拆下来就有密码了,一直丢在垃圾堆里,淘宝找密码不划算,这样也行?

网友:
记得以前破解都是短接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网上可以买到密码,提供序列号就行。

交司机同事机身序列号,到售后一查便知,密码是四位数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cd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大众车机要接协议盒的,有密码也是半小时或一小时自动关机的

网友:
别克好像15分钟关机的咋破解?

网友(2022-05-28):
都是高手,听说可以用电脑算出来

网友(2022-07-07):
我都是TB买密码.这个办法通用吗?

网友:
也有个车机一小时关机。

网友:
直接enter就进了,哪里还要什么密码。这东西我有一个,吃灰中。12V听半个小时,13V或者更高些就是1个小时。

网友:
车机要搞密码做什么。真搞不懂德国人怎么想的

网友B:
改这个只能破除开机密码,但是一小时自动断电的协议还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这个只能破除开机密码,但是一小时自动断电的协议还是没办法

加解码板

网友:
牛人,这个硬解了,我是直接打电话到厂家他们给的密码

网友:
一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
大众在国内坑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