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7-4702MQ待机60度正常吗?

楼主(2021-09-11):
联想Y510p,i5-4200M的CPU,我买了个i7-4702MQ 升级了一下,结果开机后发现温度有点高,待机60度左右,使用76度,用AIDA64烤机16分钟,最高温度89度左右。
这个温度是否正常?
另外,硅脂这么涂没问题吧?

网友:
硅脂这么涂没问题
可以查一下风扇和散热器中间是否有大量的积灰

网友:
没那么高,检查下散热吧

网友A:
没深挖过这个型号,但是以前别的本子上遇到过,i5和i7的接收器用的散热系统有区别,所以这话只是引路,更详细的你可以找找看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B:
换硅脂后,散热风扇的电线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硅脂后,散热风扇的电线没插好?

风扇有两个插槽,狂转,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最高温度89°,正常。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也换了,赛扬换的,我是单管散热,换了双管散热风扇就没有全速了,声音也小多了,

网友:
看了下我的温度 70度上下浮动 型号是6700HQ 虽说比4702TDP大点 但制程比4702先进一些 按理说温度差不太多 而且我还用了液金 第一代的那种

网友:
笔记本环境待机60很普遍,又不是台式有足够空间均衡热量

网友:
本来你的本子散热系统就是为i5-4200M量身打造的,厂家为了成本考虑肯定不会给你用i7散热系统的料,想清凉一点可以加个散热底座

网友:
4200m是双核的,4702mq是四核的,你笔记本的散热不行

网友C:
y510p本来就有i7版,你们觉得联想会为了扣那点散热钱就一个型号弄两种散热系统?更可能是没清灰或安装没到位,散热能力变低,然后双核换四核热量上升,温度就显得比过去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y510p本来就有i7版,你们觉得联想会为了扣那点散热钱就一个型号弄两种散热系统?更可能是没清灰或安装没到 ...

i7比i5温度高10℃左右,属于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深挖过这个型号,但是以前别的本子上遇到过,i5和i7的接收器用的散热系统有区别,所以这话只是引路,更详 ...

用i5烤机,最高79度,i7最高89度,相差10度。

网友(2021-10-14):
说明机器的散热性能差了点,长期使用最好加强下散热,或外挂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i5烤机,最高79度,i7最高89度,相差10度。

最高温度相关10度正常,但待机温度达60不太正常,说明原散热器性能不能压住I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高温度相关10度正常,但待机温度达60不太正常,说明原散热器性能不能压住I7。 ...

重新拆了两遍,重新摸了硅脂,现在待机50°了。

网友E:
换I7性能提升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I7性能提升了多少。

百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