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牛屎主控+H27UDG8M2MTR,量产成功

楼主(2021-09-11):
       在积分商城兑换了50片U盘主控板,见这种FC1178的主控板还不错:

         手中有一片H27UDG8M2MTR,不知道这货是否支持,下载FC1178BC_v1.0.2.6,查看了一下:

       发现它支持H27QDG8M2MTR,二者的ID是相同的,有希望!不管三七二十一,试他一烙铁!
       将H27UDG8M2MTR焊上去,软件能够识别,一番设置,点击开始,经过漫长的等待,结果却是失败!不甘心,反复多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
       在50片U盘主控板当中,有20多片牛屎主控,检测了一下,大多是AU6989SN-GTC:

         打开
ALCOR_U2_MP_v18.05.29.02,发现也支持H27QDG8M2MTR,于是将H27UDG8M2MTR焊到牛屎板上:

        胡乱设置一番,几次尝试后,量产成功了,不过只有10.1G!
反复调整ECC等参数,终于云开见月明:

      测试了一下速度,差强人意,安国的主控,也就那样吧!搜索

            搜索了一下,网上说 ALCORMP_v15.11.05.00支持H27UDG8M2MTR,下载后打开,总是出现这个:

       很是让人讨厌!

      这个工具虽然支持H27UDG8M2MTR,但是插上U盘后根本没有反应,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卸载360,安装火绒,就没这鬼弹窗了

网友B:
H27UDG8M2MTR我用ALCOR_U2_MP_v21.02.05.01可以开

这个FC1178好像只只支持1ce,量产完速度不想说

网友B:
360那个提示要允许,量产完退出工具还要用“安国量产USB驱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系统的US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360,安装火绒,就没这鬼弹窗了

360用习惯了,懒得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7UDG8M2MTR我用ALCOR_U2_MP_v21.02.05.01可以开

这个FC1178好像只只支持1ce,量产完速度不想说 ...

支持H27UDG8M2MTR的主控似乎不多,没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那个提示要允许,量产完退出工具还要用“安国量产USB驱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系统的USB驱动 ...

安国的量产工具很邪恶,用过之后,USB接口全部失效了!我只得重装系统!以后找这个工具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国的量产工具很邪恶,用过之后,USB接口全部失效了!我只得重装系统!以后找这个工具试试。
...

不用重装系统的,卸载安国的usb驱动即可,如果usb鼠标不能动了,找个ps2的鼠标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重装系统的,卸载安国的usb驱动即可,如果usb鼠标不能动了,找个ps2的鼠标来用。 ...

发现量产U盘的那个接口似乎有问题,就拔下鼠标去试了一下,不能用,鼠标再插回原来的接口,也不能使用了!试了全部USB接口,全都失效!这台电脑还没有ps2接口,除了重装系统,别无他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H27UDG8M2MTR的主控似乎不多,没得选择。

这个颗粒坏块能挑干净双贴上3267还可以

网友D:
我也遇到过量产完安国全部usb都失效了,后面直接备份重装去了。也没搞懂为啥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坏块能挑干净双贴上3267还可以

没有3267,也不追求什么高速度,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量产完安国全部usb都失效了,后面直接备份重装去了。也没搞懂为啥会这样 ...

我猜是安国的大魔咒

网友(2022-07-06):
我也从柜子里翻到了这个,开卡一半安国的软件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