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E212、WU380S和大有5282、5401选哪套

楼主(2021-09-11):
平时还是拧螺丝,钻小孔多,也很少去干不锈钢,电锤只是备用,大有的这两件参数性能更好,但是重,特别是5282装5.2AH电池超过2KG了,威克士的轻,WE212带电池才1KG多点,很纠结

大有5282、5401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贴参数了

网友:
工人师傅上前线买大有。居家用用威克士好看。

网友:
380S或者5403二选一吧,性能对你来说够用还轻便

网友:
普通家用212即可

网友:
不需要重载可以选5298

网友:
拧自攻钉一类多的话冲击批是最好了

网友:
选大有,威克士的参数虚

网友:
同意5楼,个人感觉大有更好些,5298也轻不少

网友A:
选大有那套吧。WU380S的标称参数比5401还高,但是我有朋友买了WU380S用过之后说只能在8mm以下的孔和5401相比,再往上比不了5401,总体来说差距不小。所以说WU380S参数虚标。至于WU212的性能就更是比5282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大有那套吧。WU380S的标称参数比5401还高,但是我有朋友买了WU380S用过之后说只能在8mm以下的孔和5401相 ...

其实我纠结的就是性能和重量,大有性能确实更好,但是试了下真的重,5282配5.2电池当哑铃健身都没问题,另外大有的轻型电锤5403颜值又实在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纠结的就是性能和重量,大有性能确实更好,但是试了下真的重,5282配5.2电池当哑铃健身都没问题,另 ...

那就看你对电锤的使用需要了。要是能接受380S的性能,买威克士也不错。

网友:
5298跟5282都有,5292的同心度,家用要求不高可以买,有高精度要求就还是考虑528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