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菱DL-T29面包机

楼主(2021-09-11):
家里原有东菱1230面包机桶密封轴承坏了,柳钉固定不好搞,东菱桶都是这个设计。闲鱼瞎逛看到了本地一款带wifi app控制高级货东菱T29按键故障,79元出。今天去提回来。结果好像掉坑了。原因为是按键式开关换换就好。结果这个货是感应开关。故障现象大部分键不太灵,启动键基本按不了。反正要拆就拆全给大伙看看这货做工。
按键主板是感应式开关,我单独拆下接5v 启动不了,怎么修没头绪了,小白请假各位大神,如何单独启动这个按键主板,目前接主机,除了开关键,大部分键有时候是可以触发的,按键芯片的电容是好的,各按键电阻也正常。

按键主板,比亚迪触控芯片BF6910AS10,单片机sh79f166af。

电机挺大的样子

皮带也快完蛋,重新买。

挺厚实的外壳

网友A:
应该是C1B电容失效了,一般容量4.7nf~10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1B电容失效了,一般容量4.7nf~10nF

感谢回复,我拆下c19测了10.4uf,c20
1.14uf,是不是c20有问题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拆下c19测了10.4uf,c20
1.14uf,是不是c20有问题问题

用电阻档测下有没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档测下有没漏电

怎么测漏电情况,我目前换c20电容,感觉自己坑自己了,这种大面积感应电容式按键主板,在手里测试不准,装回外壳架上测试好像没问题了。原c20电容1.4uf,不知道是否是损坏,用表测试逐渐下降容量0.01uf趋势下降,目前换100uf贴片差不多体积大小。不知道是否过大了

网友(2022-04-21):
手里正好有台一样的面包机,也是感应按键不灵,我来拆拆看

网友:
我的拆开发现是皮带老化了,但按启动键电机也不转,面包机启动后,是立刻电机就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