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求指导是什么固件

楼主(2021-09-11):
SM2258XT 求指导是什么固件

网友A:
L06B_B0KB,不过这些颗粒挺烂的最好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_B0KB,不过这些颗粒挺烂的最好出掉

是要用哪套开卡工具,小白不懂求指导,谢谢

网友B:
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跟我一样用了好多sm2258xt开卡工具就是开不出来,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本人也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