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老式电饭煲用来煲广式老火汤的定时器汇编版(STC8G1K17+LCD1602)

楼主(2021-09-11):
这个是友情定制版的定时控制器,  经过大半年的使用,反馈回的效果很好。

去年底,一个同学他吐槽那些电瓦煲 煮的老火汤口感差(这个我认同,我家也有电瓦煲 ,煲出的汤确实口味不好),原因是电瓦煲 功率小,而且瓦煲内胆传热慢,从凉水到煮沸这段时间要很长,汤料泡在这不冷不热的水里时间长了就口感差。

他说还是觉得老式电饭煲煮的汤好喝,(他有一个800W的老式电饭煲)但老式电饭煲没有定时器,如果只是简单加个定时器,那煮沸后再过三四十分钟就烧干那水。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做个定时器,先把水煮沸,再转到慢火 煲两小时。我说 “这不是问题 ”,PBC打版,焊接,写程序,调试,大概经20天 ,已经完成了,给我测试能用,跟着送给他。

当时我还不会用C语言,只能用汇编语言写, 程序和电路如下:
按键K_P30(SW1) K_P31(SW2) 是左和右选择选择需要设置的数(选择的位在屏幕上闪烁)
K_P32(SW3)  是数值加1,    >=10就回到0,
K_P33(SW4)  是取消/停止操作,按下后就停止和取消定时操作
K_P34(SW5)  是 开始运行
K_P35(SW6)  直接跳到 歇通电/断电 作慢火煲汤
K_P36,K_P37  是设计PCB板时作备用的,在这里没用上
电路里 P30/P31两端口用于程序下载, 于是用P11/P12与P32~P37 拼成一个8位口给LCD1602输出数据

电路图:

  1. ; STC8G1K17+LCD1602定时器

  2. ;下面是寄存器的分配使用

  3.      TSRAM0 EQU 2CH         ;定时器计数用的寄存器0
  4.      TSRAM1 EQU 2DH         ;定时器计数用的寄存器1
  5.      TSRAM2 EQU 2EH         ;定时器计数用的寄存器1
  6.      TSRAM3 EQU 2FH          ;定时器计数用的寄存器1
  7.      TSRAM4 EQU 30H          ;定时器计数用的寄存器1

  8.      TSRAM5 EQU 31H
  9.      TSRAM6 EQU 32H
  10.      TSRAM7 EQU 33H
  11.      TSRAM8 EQU 34H
  12.      TSRAM9 EQU 35H

  13.     YSRAM1 EQU 36H       ;延时用寄存器1
  14.     YSRAM2 EQU 37H      ;延时用寄存器2
  15.     YSRAM3 EQU 38H     ; 延时用寄存器3

  16.           RAMADDR EQU 39H       ; RAMADDR,256字节的地址入口
  17.           RAMDATA  EQU 3AH      ;RAMDATA  读写数据缓冲
  18.           BUZRAM EQU 3BH    ;报警时间存放--秒

  19.     SS1 EQU 41H  ;时钟1秒计数

  20.     SS10 EQU 42H   ;时钟10秒计数
  21.     MM1 EQU 43H   ;时钟分个位
  22.     MM10 EQU 44H  ;时钟分十位
  23.     HH1 EQU 45H   ;时钟小时个位
  24.     HH10 EQU 46H  ;时钟小时十位

  25.     T1_1 EQU 47H     ;定时1组
  26.     T1_2 EQU 48H
  27.     T1_3 EQU 49H

  28.     T2_1 EQU  4AH    ;定时2组
  29.     T2_2 EQU  4BH
  30.     T2_3 EQU  4CH

  31.     S1_1 EQU 4DH    ;间歇时间1
  32.     S1_2 EQU 4EH
  33.     S1_1A EQU 4FH   ;S1时间重新加载保存处
  34.     S1_2A EQU 50H

  35.     S2_1 EQU 51H    ;间歇时间2
  36.     S2_2 EQU 52H
  37.     S2_1A EQU 53H ; S2时间重新加载保存处
  38.     S2_2A EQU 54H ;

  39.     SWJC EQU 55H   ; 设置键按下次数
  40.     SWBUF1 EQU 56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1.     SWBUF2 EQU 57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2.     SWBUF3 EQU 58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3.     SWBUF4 EQU 59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4.     SWBUF5 EQU 60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5.     SWBUF6 EQU 61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6.     SWBUF7 EQU 62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7.     SWBUF8 EQU 63H     ;按键状态移入,每2ms移入一次

  48.     SWSTA1 BIT 10H   ;按键当前状态位
  49.     SWSTA2 BIT 11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0.     SWSTA3 BIT 12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1.     SWSTA4 BIT 13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2.     SWSTA5 BIT 14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3.     SWSTA6 BIT 15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4.     SWSTA7 BIT 16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5.     SWSTA8 BIT 17H     ;按键当前状态位

  56.     SWUP1 BIT 20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57.     SWUP2 BIT 21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58.     SWUP3 BIT 22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59.     SWUP4 BIT 23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60.     SWUP5 BIT 24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61.     SWUP6 BIT 25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62.     SWUP7 BIT 26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63.     SWUP8 BIT 27H    ;保存前一次按键状态位

     LCD_D0  BIT  P1.2
     LCD_D1  BIT  P1.3
     LCD_D2  BIT  P3.2
     LCD_D3  BIT  P3.3
     LCD_D4  BIT  P3.4
     LCD_D5  BIT  P3.5
     LCD_D6  BIT  P3.6
     LCD_D7  BIT  P3.7
     LCD_RS  BIT  P1.0   ;LCD1602 的 RS端  ,1-数据,0-指令
     LCD_EN  BIT  P1.1   ;LCD1602 的 E端   ,先从低变高,再变低,以确认输入数据或命令

            F2 BIT 00H      ;秒标志
            F3 BIT 01H      ;分标志
            F4 BIT 02H
            F5 BIT 03H
            F6 BIT 04H
            F7 BIT 05H
            F8 BIT 06H
            F9 BIT 07H
            F10 BIT 08H
            F11 BIT 09H
            F12 BIT 0AH

            PSW1 BIT P3.1     ;按键输入口
            PSW2 BIT P3.2
            PSW3 BIT P3.3
            PSW4 BIT P3.5
            PSW5 BIT P3.6
            PSW6 BIT P3.7
            PSW7 BIT P3.0
            PSW8 BIT P3.4

            SWEN BIT P1.4   ;按键选通口

           OUT1 BIT P5.4 ;第1路输出
           BUZ BIT P5.5   ;报警输出,为0时有响声

     RAM1602 EQU 43H         ;LCD1602写入缓冲

  97.     LCD1_1 EQU 80H   ;LCD1602的第一行第1个

  98.     LCD2_1 EQU 90H   ;LCD1602的第二行第1个

  99.            ORG 0000H
  100.           LJMP AA1
  101.      ;--------------------------

  102.            ORG 00BH;T0中断入口
  103.            LJMP T0INT

  104.           ORG 0100H
  105. ;数值初始化

  106.        AA1:MOV R0,#02H      ;间接寻址,从02H开始到0FFH共256字节   全清空置零
  107.            MOV R1,#255
  108.        CL1:MOV @R0,#00H
  109.            INC R0
  110.            DJNZ R1,CL1
  111.            MOV R0,#00
  112.            MOV R1,#00

  113.            MOV P0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14.            MOV P0M1,#000H
  115.            MOV P1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16.            MOV P1M1,#000H
  117.            MOV P2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18.            MOV P2M1,#000H
  119.            MOV P3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20.            MOV P3M1,#000H
  121.            MOV P4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22.            MOV P4M1,#000H
  123.            MOV P5M0,#00H    ;标准I/O口模式
  124.            MOV P5M1,#000H

  125.        MOV SP,#0E0H;设定堆栈底在RAM的0E0H

  126.         ;---------定时器T0初始化--------10毫秒@11.0592MHz
  127.         ANL AUXR,#7FH                ;定时器T0时钟12T模式
  128.         ANL TMOD,#0F0H                ;设置定时器模式
  129.         MOV TL0,#001H                ;设置定时初值 #001H
  130.         MOV TH0,#0DCH                ;设置定时初值 #0DCH
  131.         CLR TF0                        ;清除TF0标志
  132.         SETB TR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133.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134.     ;-------------------------

  135.         SETB EA            ;中断总开关

  136.       SETB SWSTA1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37.       SETB SWSTA2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38.       SETB SWSTA3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39.       SETB SWSTA4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40.       SETB SWSTA5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41.       SETB SWSTA6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42.       SETB SWSTA7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43.       SETB SWSTA8   ;按键当前状态置1

  144.       SETB SWUP1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45.       SETB SWUP2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46.       SETB SWUP3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47.       SETB SWUP4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48.       SETB SWUP5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49.       SETB SWUP6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50.       SETB SWUP7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51.       SETB SWUP8   ;按键前一次状态置1

  152.   ;---------------------------------------

  153.          ;LCD1602初始化
  154.       MOV RAM1602,#000      ;清P2
  155.       LCALL DELAY15MS     ;延时15毫秒

  156.       MOV RAM1602,#38H             ;16行*2,5*8
  157.       LCALL ZL

  158.       LCALL DELAY5MS       ;延时5毫秒

  159.       MOV RAM1602,#38H             ;16行*2,5*8

  160.       LCALL ZL
  161.       LCALL DELAY5MS       ;延时5毫秒

  162.       MOV RAM1602,#08H         ;关显示
  163.       LCALL ZL
  164.       LCALL DELAY1MS       ;延时1毫秒

  165.       MOV RAM1602,#01H       ;清屏
  166.       LCALL ZL
  167.       LCALL DELAY5MS       ;延时5毫秒

  168.       MOV RAM1602,#06H       ;地址计数器AC自动加1,光标右移 *******
  169.       LCALL ZL     ;
  170.       LCALL DELAY1MS       ;延时1毫秒

  171.       MOV RAM1602,#0CH             ;开显示
  172.        LCALL ZL
  173.       LCALL DELAY1MS       ;延时1毫秒

    ;-----------------------------------

            MOV R0,#80H   ;给80H到09FH都置空格(20H)
            MOV R1,#32    ;32个字符存储字节
       CL2: MOV @R0,#20H
            INC R0
            DJNZ R1,CL2

  180. ;运行主程序

  181.       AA2: NOP

  182.            LCALL SWCL10        ;按键处理程序2

  183.            LCALL LCD_SC1     ;调用显示
  184.            LCALL SXCL1
  185.            LCALL T1JC1    ;调用T1计数
  186.            LCALL S1JC1   ;间歇计时
  187.            LCALL OUT1_1    ;输出
  188.            LCALL BUZ1   ;响铃
  189.            LJMP AA2

;------------------------------------------
  ;T0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T0INT:PUSH PSW;保护标志位中断现场保护--T0中断处理程序开始
           PUSH A
           INC TSRAM0;计数,11.0592MHZ,每10ms加一次
           NOP
           INC TSRAM1;时钟计数  11.0592MHZ,每10ms加一次
           NOP
           INC TSRAM2;*******备用****11.0592MHZ,每10ms加一次

           LCALL SWIN1    ;按键扫描输入程序2
           NOP

          MOV A,TSRAM1

          CJNE A,#010,AA3;  RAM的TSRAM1加到100MS就清空
          MOV TSRAM1,#00H
          INC TSRAM3;   每100Ms就加1

          NOP

      AA3:MOV A,TSRAM0
          CJNE A,#010,AA4;TSRAM0加到100MS就清空(10)

          MOV TSRAM0,#000
          INC TSRAM4;每100Ms就加1

     AA4:MOV A,TSRAM2
         CJNE A,#100,AA5  ;TSRAM2加到1秒(100)就清空
         MOV TSRAM2,#00
         INC SS1   ;秒计时器加1

          SETB F2     ;秒标志

          INC TSRAM5
          MOV A,TSRAM5
          CJNE A,#60,AA5
          MOV TSRAM5,#00H
          SETB F3     ;分标志

          NOP

    AA5:POP A
         POP PSW;恢复标志位中断现场保护
         RETI

;--------------------------------------------------------

;>>>>>>>>>>>>>>>>>>>>>>>>>>>>>>>>>>>>>>>>>>>>>>>>>>>>>>

DELAY60US:                        ;@11.0592MHz/STC15W**延时60微秒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YSRAM1,#130
NEXT2:
        DJNZ YSRAM1,NEXT2
        NOP

        RET

DELAY15MS:                        ;@11.0592MHz  15毫秒延时
        NOP
        NOP
        NOP
        NOP

        MOV YSRAM1,#130
        MOV YSRAM2,#18
NEXT6:
        DJNZ YSRAM2,NEXT6

        DJNZ YSRAM1,NEXT6

        RET

DELAY5MS:                        ;@11.0592MHz  5毫秒延时
        NOP
        NOP

        MOV YSRAM1,#44
        MOV YSRAM2,#2
NEXT7:
        DJNZ YSRAM2,NEXT7
        DJNZ YSRAM1,NEXT7

        RET

DELAY1MS:                        ;@11.0592MHz   1毫秒延时

        MOV YSRAM1,#9
        MOV YSRAM2,#150
NEXT8:
        DJNZ YSRAM2,NEXT8
        DJNZ YSRAM1,NEXT8

        RET

DELAY50US:                        ;@11.0592MHz  50微秒延时
        NOP
        NOP

        MOV YSRAM1,#107
NEXT9:
        DJNZ YSRAM1,NEXT9

        RET

DELAY20MS:                        ;@11.0592MHz  20毫秒延时
        MOV YSRAM1,#173
        MOV YSRAM2,#27
NEXT11:
        DJNZ YSRAM2,NEXT11
        DJNZ YSRAM1,NEXT11

        RET

         ;显示这字符编码**************

     SQB: DB   30H ; 0
          DB   31H ; 1
          DB   32H ; 2
          DB   33H ; 3
          DB   34H ; 4
          DB   35H ; 5
          DB   36H ; 6
          DB   37H ; 7
          DB   38H ; 8
          DB   39H ; 9
          DB   41H  ;A
          DB   42H  ;B
          DB   43H  ;C
          DB   44H  ;D
          DB   45H  ;E
          DB   46H  ;F

          DB   3AH  ; :
          DB   2BH  ; +
          DB   2DH  ; -
          DB   2AH  ; *
          DB   0FEH  ; ÷
          DB   3DH  ; =
          DB   0DFH  ; °
          DB   7EH  ; →
          DB   7FH  ; ←
          DB   23H  ; #
          DB   25H   ; %
          DB   24H  ; $
          DB   28H  ; (
          DB   29H  ; )
          DB   2FH  ; /
          DB   3FH  ; ?

          DB   20H  ;空格
          DB   21H  ; !
          DB   22H  ; "
          DB   23H  ; #
          DB   24H  ; $
          DB   25H  ; %
          DB   26H  ;  &
          DB   27H  ;  '
          DB   28H  ;  (
          DB   29H   ; )
          DB   2AH  ;  *
          DB   2BH  ;  +
          DB   2CH  ;  ,
          DB   2DH  ;  -
          DB   2EH  ;  .
          DB   2FH  ;  /

          DB   30H   ;  0
          DB   31H   ;  1
          DB   32H   ;  2
          DB   33H  ;   3
          DB   34H  ;   4
          DB   35H   ;  5
          DB   36H   ;  6
          DB   37H   ;  7
          DB   38H  ;   8
          DB   39H  ;   9
          DB   3AH   ;  :
          DB   3BH  ;   ;
          DB   3CH  ;   <
          DB   3DH  ;   =
          DB   3EH  ;   >
          DB   3FH  ;   ?

           DB 40H ; @
           DB  41H  ;A
           DB  42H ; B
           DB  43H  ;C
           DB  44H ; D
           DB  45H ; E
           DB  46H ; F
           DB  47H ; G
           DB  48H ; H
           DB  49H ; I
           DB  4AH ; J
           DB  4BH ; K
           DB  4CH ; L
           DB  4DH ; M
           DB  4EH ; N
           DB  4FH ; O

           DB 50H ; P
           DB 51H ; Q
           DB 52H  ;R
           DB 53H ; S
           DB 54H  ;T
           DB 55H  ;U
           DB 56H  ;V
           DB 57H ; W
           DB 58H ; X
           DB 59H  ;Y
           DB 5AH ; Z
           DB 5BH ; [
           DB 5CH  ;\
           DB 5DH  ;]
           DB 5EH ; ︿
           DB 5FH  ;_

           DB  60H ; `
           DB  61H ; a
           DB  62H ; b
           DB  63H  ;c
           DB  64H  ;d
           DB  65H  ;e
           DB  66H  ;f
           DB  67H ; g
           DB  68H  ;h
           DB  69H ; i
           DB  6AH ; j
           DB  6BH ; k
           DB  6CH ; l
           DB  6DH ; m
           DB  6EH ; n
           DB  6FH ; o

           DB  70H ; p
           DB  71H ; q
           DB  72H ; r
           DB  73H  ;s
           DB  74H ; t
           DB  75H  ;u
           DB  76H  ;v
           DB  77H ; w
           DB  78H ; x
           DB  79H  ;y
           DB  7AH  ;z
           DB  7BH ; {
           DB  7CH ; |
           DB  7DH ; }
           DB  7EH  ;→
           DB  7FH  ;←

           DB   00H  ;  自编字符
           DB   01H  ;  自编字符
           DB   02H  ;  自编字符
           DB   03H  ;  自编字符
           DB   04H  ;  自编字符
           DB   05H  ;  自编字符
           DB   06H  ;  自编字符
           DB   07H  ;  自编字符

  415.     ;------------------------------------

  416.        ;**********LCD1602显示程序,16字*2行    **************************
  417.        ;第一行显示内容在RAM的80H到8FH,
  418.        ;第二行显示内容在RAM的90H到9FH

  419.        LCD_SC1: PUSH 00H ;保存R0的内容

  420.                 MOV RAM1602,#080H   ;第一行显示   &&&&&&&&
  421.                 LCALL ZL    ;调用指令输出     &&&&&&&&&

  422.                 MOV R0,#LCD1_1   ;内部显示RAM的首址 #80H
  423.                 MOV R2,#16   ;每行16字符的计数

  424.        LCD_SC2: MOV RAM1602,@R0    ;显示的内容送到缓冲
  425.                 LCALL LCD_SS1     ;调用字符代码转换

  426.                 LCALL SZ   ;调用显示数据输出

  427.                 DJNZ R2,LCD_SC3   ;计算是否输出16个字符

  428.                 MOV RAM1602,#0C0H   ;第二行显示
  429.                 LCALL ZL    ;调用指令输出
  430.                 MOV R2,#16  ;每行16字符的计数
  431.                 INC R0
  432.        LCD_SC4: MOV RAM1602,@R0  ;显示的内容送到缓冲
  433.                 LCALL LCD_SS1     ;调用字符代码转换

  434.                 LCALL SZ   ;调用显示数据输出

  435.                 DJNZ R2,LCD_SC5  ;计算是否输出16个字符

  436.                 POP 00H   ;恢复R0的数据

  437.                 RET

  438.        LCD_SC3:INC R0
  439.                LJMP LCD_SC2

  440.        LCD_SC5:INC R0
  441.                LJMP LCD_SC4

  442.      ;显示字符转换*****************

  443.     LCD_SS1: PUSH A      ;保护A的数据
  444.              PUSH 82H    ;DPTR低位
  445.              PUSH 83H    ;DPTR高位
  446.              MOV A,RAM1602
  447.              MOV DPTR,#SQB    ;字符集首址
  448.              MOVC A,@A+DPTR   ;获取字符编码
  449.              MOV RAM1602,A
  450.              POP 83H   ;DPTR高位
  451.              POP 82H   ;DPTR低位
  452.              POP A
  453.              RET     ;恢复A的数

;-----------------------------

;----------------------------------------
        ;字符数据写入*******
        ;
         SZ:SETB LCD_RS   ;RS,数据

            SETB LCD_EN   ;E
            MOV F1,C   ;保护C
            PUSH A
            MOV A,RAM1602
            MOV C,ACC.7
            MOV LCD_D7,C

            MOV C,ACC.6
            MOV LCD_D6,C

            MOV C,ACC.5
            MOV LCD_D5,C

            MOV C,ACC.4
            MOV LCD_D4,C

            MOV C,ACC.3
            MOV LCD_D3,C

            MOV C,ACC.2
            MOV LCD_D2,C

            MOV C,ACC.1
            MOV LCD_D1,C

            MOV C,ACC.0
            MOV LCD_D0,C

            MOV C,F1   ;恢复C
            POP A

            NOP
            NOP
            CLR LCD_EN    ;E,下降沿
            LCALL DELAY50US       ;延时50微秒
            RET
;---------------------------
      ;指令写入/地址设置
         ZL:CLR LCD_RS   ;RS,数据

            SETB LCD_EN   ;E
            MOV F1,C   ;保护C
            PUSH A
            MOV A,RAM1602
            MOV C,ACC.7
            MOV LCD_D7,C

            MOV C,ACC.6
            MOV LCD_D6,C

            MOV C,ACC.5
            MOV LCD_D5,C

            MOV C,ACC.4
            MOV LCD_D4,C

            MOV C,ACC.3
            MOV LCD_D3,C

            MOV C,ACC.2
            MOV LCD_D2,C

            MOV C,ACC.1
            MOV LCD_D1,C

            MOV C,ACC.0
            MOV LCD_D0,C
            MOV 0FH,C

            MOV C,F1   ;恢复C
            POP A
            NOP
            NOP
            CLR LCD_EN    ;E,下降沿
            LCALL DELAY50US       ;延时50微秒
            R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钟计时程序SJ1

     SJ1:MOV A,SS1
         CJNE A,#60,SJ2  ;返回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MOV SS1,#00
         INC MM1
         MOV A,MM1
         CJNE A,#10,SJ2 ;返回
         MOV MM1,#00
         INC MM10
         MOV A,MM10
         CJNE A,#06,SJ2;返回
         MOV MM10,#00

         INC HH1        ;小时个位加1
          MOV A,HH10    ;计算小时是否到24小时
          MOV B,#10
          MUL AB
          ADD A,HH1
          CJNE A,#24,SJ3
          MOV HH1,#00
          MOV HH10,#00

      SJ3:MOV A,HH1
         CJNE A,#10,SJ2
         MOV HH1,#00
         INC HH10

      SJ2:MOV R0,#80H
          MOV @R0,HH10   ;送时十位到显示

          INC R0
          MOV @R0,HH1  ; 送时个位到显示

          INC R0
          MOV @R0,#3AH   ;送时钟点:到显示

          INC R0
          MOV @R0,MM10   ;送分十位到显示

          INC R0
          MOV @R0,MM1   ;送分个位到显示

          R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键扫描输入程序2    @@@@@@@@@@@@@@@@@@@@@@@@@@@

          SWIN1:
                MOV P3,#0FFH     ;把按键输入的P2口置1
               CLR SWEN   ;按键选通线拉低
               NOP
        SWIN10:MOV A,SWBUF1
               MOV C,PSW1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1,A
               CJNE A,#00H,SWIN11
               CLR SWSTA1
               LJMP SWIN20    ;扫描下一个
        SWIN11:CJNE A,#0FFH,SWIN12
               SETB SWSTA1
        SWIN12:LJMP SWIN20    ;扫描下一个

        SWIN20:MOV A,SWBUF2
               MOV C,PSW2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2,A
               CJNE A,#00H,SWIN21
               CLR SWSTA2
               LJMP SWIN30    ;扫描下一个
        SWIN21:CJNE A,#0FFH,SWIN22
               SETB SWSTA2
        SWIN22:LJMP SWIN30    ;扫描下一个

        SWIN30:MOV A,SWBUF3
               MOV C,PSW3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3,A
               CJNE A,#00H,SWIN31
               CLR SWSTA3
               LJMP SWIN40    ;扫描下一个
        SWIN31:CJNE A,#0FFH,SWIN32
               SETB SWSTA3
        SWIN32:LJMP SWIN40    ;扫描下一个

        SWIN40:MOV A,SWBUF4
               MOV C,PSW4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4,A
               CJNE A,#00H,SWIN41
               CLR SWSTA4
               LJMP SWIN50    ;扫描下一个
        SWIN41:CJNE A,#0FFH,SWIN42
               SETB SWSTA4
        SWIN42:LJMP SWIN50    ;扫描下一个

        SWIN50:MOV A,SWBUF5
               MOV C,PSW5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5,A
               CJNE A,#00H,SWIN51
               CLR SWSTA5
               LJMP SWIN60    ;扫描下一个
        SWIN51:CJNE A,#0FFH,SWIN52
               SETB SWSTA5
        SWIN52:LJMP SWIN60    ;扫描下一个

        SWIN60:MOV A,SWBUF6
               MOV C,PSW6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6,A
               CJNE A,#00H,SWIN61
               CLR SWSTA6
               LJMP SWIN70    ;扫描下一个
        SWIN61:CJNE A,#0FFH,SWIN62
               SETB SWSTA6
        SWIN62:LJMP SWIN70    ;扫描下一个

        SWIN70:MOV A,SWBUF7
               MOV C,PSW7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7,A
               CJNE A,#00H,SWIN71
               CLR SWSTA7
               LJMP SWIN80    ;扫描下一个
        SWIN71:CJNE A,#0FFH,SWIN72
               SETB SWSTA7
        SWIN72:LJMP SWIN80    ;扫描下一个

       SWIN80:MOV A,SWBUF8
               MOV C,PSW8
               RLC A      ;把按键PSW移入
               MOV SWBUF8,A
               CJNE A,#00H,SWIN81
               CLR SWSTA8
               LJMP SWIN90    ;扫描下一个
        SWIN81:CJNE A,#0FFH,SWIN82
               SETB SWSTA8
        SWIN82:LJMP SWIN90    ;扫描下一个

       SWIN90: SETB SWEN   ;按键选通线拉高

                RET

                           ;按键处理程序2 @@@@@@@@@@@@@@@@@@@@@@@@@

          SWCL1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1
                MOV R2,#00
                MOV C,SWSTA1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1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11
                LJMP SWCL20   ;下一个
         SWCL11:MOV C,SWSTA1
               MOV SWUP1,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JB SWSTA1,SWCL2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LCALL KEYINC1   ;----------按键值加1,显示设置的位置右移-----

        SWCL2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2
                MOV R2,#00
                MOV C,SWSTA2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2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21
                LJMP SWCL30   ;下一个
         SWCL21:MOV C,SWSTA2
               MOV SWUP2,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JB SWSTA2,SWCL3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LCALL KEYDEC1   ;---------按键值减1,显示设置的位置左移----------

        SWCL3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3
                MOV R2,#00
                MOV C,SWSTA3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3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31        ;*
                LJMP SWCL40   ;下一个    ;*
         SWCL31:MOV C,SWSTA3                                     ;*
               MOV SWUP3,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3,SWCL4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LCALL JCINC1     ;按键加数

         SWCL4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4
                MOV R2,#00
                MOV C,SWSTA4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4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41        ;*
                LJMP SWCL50   ;下一个    ;*
         SWCL41:MOV C,SWSTA4                                     ;*
               MOV SWUP4,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4,SWCL5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LCALL CLR_STOP1 ;调用 取消/停止 操作

        SWCL5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5
                MOV R2,#00
                MOV C,SWSTA5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5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51        ;*
                LJMP SWCL60   ;下一个    ;*
         SWCL51:MOV C,SWSTA5                                     ;*
               MOV SWUP5,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5,SWCL6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LCALL STAR_RUN1  ;调用开始运行操作

       SWCL6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6
                MOV R2,#00
                MOV C,SWSTA6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6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61        ;*
                LJMP SWCL70   ;下一个    ;*
         SWCL61:MOV C,SWSTA6                                     ;*
               MOV SWUP6,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6,SWCL7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LCALL STAR_MIN1   ; 调用小火操作,——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SWCL7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7
                MOV R2,#00
                MOV C,SWSTA7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7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71        ;*
                LJMP SWCL80   ;下一个    ;*
         SWCL71:MOV C,SWSTA7                                     ;*
               MOV SWUP7,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7,SWCL8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SWCL80:MOV A,#00         ;把SWSTAT和SWUP分别放到A和R2          按键8
                MOV R2,#00
                MOV C,SWSTA8       ;*
                MOV ACC.0,C
                MOV R2,A
                MOV A,#00
                MOV C,SWUP8       ;*
                MOV ACC.0,C
                XRL A,R2       ;两者异或比较
                MOV C,ACC.0
                JC SWCL81        ;*
                LJMP SWCL90   ;下一个    ;*
         SWCL81:MOV C,SWSTA8                                     ;*
               MOV SWUP8,C   ;保存当前状态到SWUP,作下次比较     ;*
               JB SWSTA8,SWCL90     ;如果当前状态是0,那就作按键需要的处理   ;*
                  ; $这个是按键需要处理结果&&&&&&&&&&&

       SWCL90:RET         ;全部处理完

   ;-------------

             KEYINC1:INC SWJC
                    MOV A,SWJC
                    CJNE A,#11,KEYINC2
                    MOV SWJC,#00
             KEYINC2:RET

             KEYDEC1:MOV A,SWJC
                     JZ KEYDEC2
                     DEC SWJC
                     LJMP KEYDEC3
             KEYDEC2:MOV SWJC,#10
             KEYDEC3:RET

            T1JC10:INC T1_1
                  MOV A,T1_1
                  CJNE A,#10,T1JC11
                  MOV T1_1,#00
            T1JC11:RET

            T1JC20:INC T1_2
                  MOV A,T1_2
                  CJNE A,#10,T1JC21
                  MOV T1_2,#00
            T1JC21:RET

            T1JC30:INC T1_3
                  MOV A,T1_3
                  CJNE A,#2,T1JC31
                  MOV T1_3,#00
            T1JC31:RET
             ;---------------------------
             T2JC10:INC T2_1
                  MOV A,T2_1
                  CJNE A,#10,T2JC11
                  MOV T2_1,#00
            T2JC11:RET

            T2JC20:INC T2_2
                  MOV A,T2_2
                  CJNE A,#10,T2JC21
                  MOV T2_2,#00
            T2JC21:RET

            T2JC30:INC T2_3
                  MOV A,T2_3
                  CJNE A,#2,T2JC31
                  MOV T2_3,#00
            T2JC31:RET
              ;----------------------------------
            S1JC10:INC S1_1
                   MOV A,S1_1
                   CJNE A,#10,S1JC11
                   MOV S1_1,#00
           S1JC11:RET

          S1JC20:INC S1_2
                   MOV A,S1_2
                   CJNE A,#10,S1JC21
                   MOV S1_2,#00
           S1JC21:RET

             ;----------------------------------
            S2JC10:INC S2_1
                   MOV A,S2_1
                   CJNE A,#10,S2JC11
                   MOV S2_1,#00
           S2JC11:RET

          S2JC20:INC S2_2
                   MOV A,S2_2
                   CJNE A,#10,S2JC21
                   MOV S2_2,#00
           S2JC21:RET

            JCINC1:MOV A,SWJC
                   CJNE A,#1,JCINC2
                   LJMP T1JC30
            JCINC2:MOV A,SWJC
                   CJNE A,#2,JCINC3
                   LJMP T1JC20
            JCINC3:MOV A,SWJC
                   CJNE A,#3,JCINC4
                   LJMP T1JC10

                  ;-------
           JCINC4:MOV A,SWJC
                   CJNE A,#4,JCINC5
                   LJMP T2JC30
            JCINC5:MOV A,SWJC
                   CJNE A,#5,JCINC6
                   LJMP T2JC20
             JCINC6:MOV A,SWJC
                   CJNE A,#6,JCINC7
                   LJMP T2JC10
                   ;-------------
             JCINC7:MOV A,SWJC
                   CJNE A,#7,JCINC8
                   LJMP S1JC20
            JCINC8:MOV A,SWJC
                   CJNE A,#8,JCINC9
                   LJMP S1JC10
            JCINC9:MOV A,SWJC
                   CJNE A,#9,JCINC10
                   LJMP S2JC20
            JCINC10:MOV A,SWJC
                   CJNE A,#10,JCINC11
                   LJMP S2JC10
            JCINC11:RET

  873.      ;------------显示处理程序,包括设置位闪烁

  874.             SXCL1:MOV R0,#80H
  875.                   INC R0
  876.                   MOV @R0,#54H   ;显示T
  877.                   INC R0
  878.                   MOV @R0,#31H   ;显示1
  879.                   INC R0
  880.                   MOV @R0,#7EH   ;显示>
  881.                   INC R0
  882.                   MOV @R0,T1_3   ;显示T1_3    ;地址位置84H
  883.                   INC R0
  884.                   MOV @R0,T1_2   ;显示T1_2    ;地址位置85H
  885.                   INC R0
  886.                   MOV @R0,T1_1   ;显示T1_1    ;地址位置86H
  887.                   INC R0     ;跳过空格
  888.                   INC R0
  889.                   MOV @R0,#26H   ;显示&
  890.                   INC R0     ;跳过空格
  891.                   INC R0
  892.                   MOV @R0,#54H   ;显示T
  893.                   INC R0
  894.                   MOV @R0,#32H   ;显示2
  895.                   INC R0
  896.                   MOV @R0,#7EH   ;显示>
  897.                   INC R0
  898.                   MOV @R0,T2_3   ;显示T2_3     ;地址位置8DH
  899.                   INC R0
  900.                   MOV @R0,T2_2   ;显示T2_2      ;地址位置8EH
  901.                   INC R0
  902.                   MOV @R0,T2_1   ;显示T2_1       ;地址位置8FH
  903.                   ;----第二行
  904.                   INC R0
  905.                   ;MOV @R0,SWJC       ;这条用于显示设置键次数(设置位置)
  906.                   INC R0
  907.                   INC R0
  908.                   INC R0
  909.                   MOV @R0,#73H   ;显示S
  910.                   INC R0
  911.                   MOV @R0,#31H   ;显示1       ;地址位置94H
  912.                   INC R0
  913.                   MOV @R0,#7EH   ;显示>
  914.                   INC R0
  915.                   MOV @R0,S1_2   ;显示S1_2    ;地址位置96H
  916.                   INC R0
  917.                   MOV @R0,S1_1   ;显示S1_1     ;地址位置97H
  918.                   INC R0      ;跳过空格
  919.                   INC R0
  920.                   MOV @R0,#26H   ;显示&
  921.                   INC R0     ;跳过空格
  922.                   INC R0
  923.                   MOV @R0,#73H   ;显示S
  924.                   INC R0
  925.                   MOV @R0,#32H   ;显示2
  926.                   INC R0
  927.                   MOV @R0,#7EH   ;显示>
  928.                   INC R0
  929.                   MOV @R0,S2_2   ;显示S2_2       ;地址位置9EH
  930.                   INC R0
  931.                   MOV @R0,S2_1   ;显示S2_1      ;地址位置9FH
  932.                   LCALL LCD_SL         ;闪烁显示----设置用-----
  933.                   RET

  934.                    ;闪烁显示----设置用-----
  935.             ;TSRAM2为秒计时器
  936.             ;大于0.7秒就给指定位填上空格

  937.              LCD_SL:PUSH A
  938.                     PUSH PSW

  939.                     MOV A,SWJC
  940.                    JZ LCD_SLX     ;A为0就退出,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
  941.                    MOV A,TSRAM2
  942.                    SUBB A,#70
  943.                    JNC LCD_SL_1
  944.            LCD_SLX:POP PSW
  945.                    POP A
  946.                     RET
  947.           LCD_SL_1: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48.                    CJNE A,#1,LCD_SL_2
  949.                    MOV R0,#84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50.            LCD_SLX2:MOV @R0,#20H     ;给该位放上空格
  951.                    POP PSW
  952.                    POP A

  953.                     RET
  954.            LCD_SL_2: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55.                    CJNE A,#2,LCD_SL_3
  956.                    MOV R0,#85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57.                    LJMP LCD_SLX2

  958.            LCD_SL_3: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59.                    CJNE A,#3,LCD_SL_4
  960.                    MOV R0,#86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61.                    LJMP LCD_SLX2

  962.           LCD_SL_4: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63.                    CJNE A,#4,LCD_SL_5
  964.                    MOV R0,#8D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65.                    LJMP LCD_SLX2
  966.           LCD_SL_5: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67.                    CJNE A,#5,LCD_SL_6
  968.                    MOV R0,#8E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69.                    LJMP LCD_SLX2
  970.           LCD_SL_6: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71.                    CJNE A,#6,LCD_SL_7
  972.                    MOV R0,#8F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73.                    LJMP LCD_SLX2
  974.           LCD_SL_7: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75.                    CJNE A,#7,LCD_SL_8
  976.                    MOV R0,#96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77.                    LJMP LCD_SLX2
  978.           LCD_SL_8: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79.                    CJNE A,#8,LCD_SL_9
  980.                    MOV R0,#97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81.                    LJMP LCD_SLX2
  982.           LCD_SL_9: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83.                    CJNE A,#9,LCD_SL_10
  984.                    MOV R0,#9E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85.                    LJMP LCD_SLX2
  986.           LCD_SL_10:MOV A,SWJC    ;按键计数值对应闪烁位置
  987.                    CJNE A,#10,LCD_SLX
  988.                    MOV R0,#9FH    ;LCD缓冲区对应位的地址
  989.                    LJMP LCD_SLX2

         ;-------倒计时 T1
          ; T1_1 个位, T1_2 十位 , T1_3百位

           T1JC1:JNB F3,T1JC4
                 CLR F3
                 MOV A,SWJC
                 JNZ T1JC4

           T1JC2:JB F4,T1JC7
                 MOV A,T1_1     ;先检查是否全部为0
                 ORL A,T1_2
                 ORL A,T1_3
                 ORL A,T2_1     ;先检查是否全部为0
                 ORL A,T2_2
                 ORL A,T2_3
                 JZ T1JC4       ;如果都为0,那就是没有计数任务

                 SETB F4       ;置标志位作输出用

          T1JC7:MOV A,T1_1     ;再检查T1是否为0
                 ORL A,T1_2
                 ORL A,T1_3
                 JZ T2JC1             ;此时T1为0就转到T2倒计数

          T1JC3:MOV A,T1_3      ;此时T1不为0就转到T1倒计数
                 MOV B,#100
                 MUL AB
                 MOV R2,A
                 MOV A,T1_2
                 MOV B,#10
                 MUL AB
                 ADD A,R2
                 ADD A,T1_1
                 DEC A
                 MOV R2,A
                 MOV B,#100
                 DIV AB
                 MOV T1_3,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T1_2,A
                 MOV T1_1,B
                 MOV A,R2
                 JZ T1JC5
           T1JC4:RET

           T1JC5:MOV A,T2_1     ;先检查T2是否为0
                 ORL A,T2_2
                 ORL A,T2_3
                 JZ T1JC6    ;T1计数完后检查T2如果是0,那就停止输出
                 SETB F5     ;T1计数完后检查T2如果有数值,那置F5用于间歇计时
                 RET
           T1JC6:CLR F4   ;清标志位停止输出
                 CLR F5

                 MOV S1_1,S1_1A   ;把数值恢复,用于下一轮计时
                 MOV S1_2,S1_2A
                 MOV S2_1,S2_1A
                 MOV S2_2,S2_2A
                 SETB F9   ;报警输出

                 RET
           T2JC1:SETB F5  ;F5置位,用于后面的歇计时

                 MOV A,T2_3      ;T2计数
                 MOV B,#100
                 MUL AB
                 MOV R2,A
                 MOV A,T2_2
                 MOV B,#10
                 MUL AB
                 ADD A,R2
                 ADD A,T2_1
                 DEC A
                 MOV R2,A
                 MOV B,#100
                 DIV AB
                 MOV T2_3,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T2_2,A
                 MOV T2_1,B
                 MOV A,R2
                 JZ T1JC6
                 RET

           ;------间歇计时S1JC

           S1JC1:JNB F5,S1JC8

                 JNB F2,S1JC8
                 CLR F2
                 MOV A,SWJC
                 JNZ S1JC8
           S1JC2:JB F6,S1JC4   ;如果标志F6此前已经置位,那说明已经开始了计时,如果还未置位,那就置位开始
                 MOV S1_1A,S1_1   ;把数值保存起来,用于下一轮重新加载
                 MOV S1_2A,S1_2
                 MOV S2_1A,S2_1
                 MOV S2_2A,S2_2
                 SETB F6     ;正在计时标志位
                 SETB F7     ;间歇翻转标志位
           S1JC3:MOV A,S1_1
                 ORL A,S1_2
                 JZ S1JC6   ;如果设置了S1为0,那退出,输出也就0

           S1JC4:JNB F7,S2JC1
                 MOV A,S1_2
                 MOV B,#10
                 MUL AB
                 ADD A,S1_1
                 DEC A
                 MOV R3,A
                 MOV B,#10
                 DIV AB
                 MOV S1_2,A
                 MOV S1_1,B
                 MOV A,R3
                 JZ S1JC5
                 RET
           S1JC5:CLR F7

                 MOV S1_1,S1_1A   ;重新加载S1
                 MOV S1_2,S1_2A

           S2JC1:MOV A,S2_2
                 MOV B,#10
                 MUL AB
                 ADD A,S2_1
                 DEC A
                 MOV R3,A
                 MOV B,#10
                 DIV AB
                 MOV S2_2,A
                 MOV S2_1,B
                 MOV A,R3
                 JZ S2JC2
                 RET
            S2JC2:SETB F7

                  MOV S2_1,S2_1A
                  MOV S2_2,S2_2A
                  RET

            S1JC6:CLR F6
                  CLR F7
            S1JC8:RET

            ;-----第1路输出

           OUT1_1:MOV C,F4
                ANL C,F7
                CPL C
                MOV OUT1,C
                RET

           ;----取消/停止 按键处理

           CLR_STOP1:MOV T1_1,#00  ; 清除计时数值
                     MOV T1_2,#00
                     MOV T1_3,#00
                     MOV T2_1,#00
                     MOV T2_2,#00
                     MOV T2_3,#00
                     MOV SWJC,#00
                    CLR  F4  ; 输出控制
                    CLR  F6  ;   间歇正在计时标志位
                    CLR  F7     ;间歇翻转标志位
                    CLR  F5
                    MOV S1_1,S1_1A   ;把数值恢复,用于下一轮计时
                    MOV S1_2,S1_2A
                    MOV S2_1,S2_1A
                    MOV S2_2,S2_2A
                    RET

          ;---开始运行操作---

           STAR_RUN1: MOV SWJC,#00;    清按键计数,开始倒计时
               MOV A,T1_1     ;先检查是否全部为0
                 ORL A,T1_2
                 ORL A,T1_3
                 JNZ STAR_RUN2
                 ORL A,T2_1
                 ORL A,T2_2
                 ORL A,T2_3
                 JZ STAR_RUN3
                 SETB F5     ;如果只有T2有数值那就置F5用于间歇计数
          STAR_RUN2:SETB F4        ; 如果不为0,那就接通输出
                   SETB F7           ;间歇翻转标志位
                   CLR F6          ; 间歇正在计时标志位

          STAR_RUN3:RET

          ;-----直接进入小火操作-----

           STAR_MIN1:MOV SWJC,#00;    清按键计数,开始倒计时
                     MOV A,T2_1     ;先检查是否全部为0
                     ORL A,T2_2
                     ORL A,T2_3
                     JNZ STAR_MIN2
                     RET
           STAR_MIN2:MOV T1_1,#00  ; 清除T1计时数值
                     MOV T1_2,#00
                     MOV T1_3,#00
                     SETB F5     ;置F5用于后面S1,S2间歇计数
                     SETB F7           ;间歇翻转标志位
                     SETB F4        ; 接通输出

                     RET

           ;报警响声输出

           BUZ1:JNB F9,BUZ10

                JB F8,BUZ2

                SETB F8 ;标志已经开始输出计时
                MOV TSRAM2,#00
                MOV BUZRAM,#5    ;响铃3秒
                CLR BUZ   ;接通响铃
          BUZ2:JNB F2,BUZ10
               CLR F2
               DEC BUZRAM
               MOV A,BUZRAM
               JNZ BUZ10
               SETB BUZ  ;响铃时间已经完,关铃声
               CLR F9
               CLR F8
          BUZ10:RET

这张图片是后期做的第二版,与上面的电路图略有不同,多了一个继电器,按键位置改了一位。其他功能完全一样。

功能说明: T1时间是开始烧沸水的时间,是分钟  ,T1的时间走完后就转到T2,T2是慢火时间,也是分钟, T2计数期间内---  s1是接通时间(秒),走完后转到s2,   s2是断开时间(秒),走完后再转到s1, 反复间歇通断,  直到T2走完,跟着完全断电。

17楼提供电路PCB及程序下载:

网友A:
厉害,这个功能加的不错。

能玩汇编的人玩C语言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个功能加的不错。

能玩汇编的人玩C语言不是小菜一碟?

再学C语言也不容易,年纪大了啊。

网友B:
这个定时器是接在插座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定时器是接在插座上的吗

另外加一插座,继电器触点接在插座的开关上。
这电路的5v电源用旧手机充电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个功能加的不错。

能玩汇编的人玩C语言不是小菜一碟?

也不一定.
汇编论语法来说比c要简单,但是助记符(指令集)太多,51/pic 等8位还好,ARM 32位单片机用汇编的人就少多了.

c是和汇编最接近的语言,但不代表懂c的人就懂汇编,懂汇编的就懂c. 还是要通过编译器来翻译.编程思想还有是区别的.

学一学汇编是有好处的,汇编能让每一个字节内存不被浪费,而c就做不到.c的优化看写代码者水平和编译器心情.

c写的代码可以转换为asm,而 asm不一定能翻译成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
汇编论语法来说比c要简单,但是助记符(指令集)太多,51/pic 等8位还好,ARM 32位单片机用汇编 ...

我现在用c写也是以前汇编的思路,但是现在竟然汇编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c写也是以前汇编的思路,但是现在竟然汇编不会了。。

我学和用PLC大概两年多,在去年中期暂停到现在,今天因工作需要翻出去年自己编写的一个控制程序,一个只有十几行的简单程序,今天竟然忘记了其中几行的意思,想了半小时才理解大概。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汇编功力,惭愧的是我学习汇编闲置10年后竟然毫无所余,开始玩单片机的时候又重新学习的C而且至今又10年了也没能真正入门。

网友E:
这张图片是后期做的第二版,与上面的电路图略有不同,多了一个继电器,按键位置改了一位。其他功能完全一样电路图不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张图片是后期做的第二版,与上面的电路图略有不同,多了一个继电器,按键位置改了一位。其他功能完全一样 ...

1楼那图的第一版挺好的,很实用,做好后就送同学了,我没焊接第二个,所有没有实物图片了。
跟着我改了下电路重新画板,增加一个继电器,减少一个按键。  程序只是把端口的定义改了几句,其他没变。

网友:
仅仅是一个定时器吗?感觉有点浪费单片机了,加入传感器,引入防溢功能,煲粥、煲汤更方便

网友:
汇编,一直没入门的路过。。。

网友F:
看起来挺实用的,楼主能否上传一下电路图和PCB,方便大家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挺实用的,楼主能否上传一下电路图和PCB,方便大家仿制。

可以,明晚或后晚吧,这两天在外面。

网友:
全民学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挺实用的,楼主能否上传一下电路图和PCB,方便大家仿制。

已经上传,
文件说明:文件夹里有三个JSON文件,要用立创EDA打开,这三个文件有一个是原理图,两个是PCB图,这两个PCB图其中一个是已经铺铜,另一个没有铺铜。
               程序文件有AMS汇编文件,下载用的HEX和BIN文件。
电路说明:这电路原设计不止于这个定时器,所以电路上有一些相对这个定时器来说是多余的元件,如4脚的电位器(在这电路无需要用),5. 6
脚的晶振(在这电路无需要用),程序上原本也有一些不是本电路用的代码和定义,但这程序里没有运行到。

网友:
为咗饮滚火靓汤,不如夫人落厨

网友:
我汇编只能看懂,不会写复杂工程,缺乏对应的编程思想。

网友:
会写汇编语言程序的感觉都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