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买个齿轮泵抽机油,到手拆看是不是铜电机

楼主(2021-09-12):
拼夕夕95买了个齿轮泵,准备自己抽换机油,到手拆,看看是不是铜电机。
号称100W,但电流只有2.5A  ,实测空载2.2A

配的接头和10、8、6mm油管

全家福

刮开线头,是铜的

前盖轴承

简易的碳刷架

也有轴承

齿轮泵,拆时没留意,外齿不知道有没有正反面之分,凹点这样装对不对?

测试结果:装好电机空载试电,几十秒后电机轴温度比较高,马上拆了摸绕组微热而已,不明所以
试抽常温0-30W机油,落差50cm,发现抽空气时上油很慢,要等到机油进入齿轮泵后才开始发力,速度就很快了,估计3-4分钟能抽完4L。
补充:第二天2021.9.12给车子换油,0W-30常温机油,6mm油管10分钟抽出3.4升,电机声音不大,但有点烫。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配件 搭配电钻用可以实现这玩意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配件 搭配电钻用可以实现这玩意的功能

可以用三角泵,不过要想办法固定

网友B:
抽油好办,就是换机滤麻烦,大众早期有些机头滤清器在上面的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C:
抽油抽的干净吗?还是比较喜欢重力放油。个人感觉放油比较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配件 搭配电钻用可以实现这玩意的功能

有搭配电钻的泵,

网友D:
抽这个之前,先要往泵和管道里灌油,形成密封才行,光抽空气可不行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抽油泵,还没用上,是隔膜泵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油好办,就是换机滤麻烦,大众早期有些机头滤清器在上面的可以自己搞定。 ...

我的车是雪铁龙世嘉,机滤在上面的,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油抽的干净吗?还是比较喜欢重力放油。个人感觉放油比较干净。

第一次自己换油,抽出3.4升,感觉差不多。 重力换要钻车底、拆护板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抽油泵,还没用上,是隔膜泵吧,便宜

考虑过隔膜泵,担心机油、刹车油什么的对塑料的泵体不好,所以买了这个金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考虑过隔膜泵,担心机油、刹车油什么的对塑料的泵体不好,所以买了这个金属的。 ...

中午刚好用了,抽出来大概3.3L吧,因为4L的油壶看了刻度大概是留0.7L的样子。抽完机油后,抽油泵又接了12V电源用洗衣粉冲洗了管路,就是进油管和出油管都插入到洗衣粉溶液中循环抽水一会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中午刚好用了,抽出来大概3.3L吧,因为4L的油壶看了刻度大概是留0.7L的样子。抽完机油后,抽油泵又接了12 ...

隔膜泵换完机油,用洗洁精清洗,可以用很多次
你这个油量,是1.6的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午刚好用了,抽出来大概3.3L吧,因为4L的油壶看了刻度大概是留0.7L的样子。抽完机油后,抽油泵又接了12 ...

这个办法好啊,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这个之前,先要往泵和管道里灌油,形成密封才行,光抽空气可不行

这种便宜货当然不行,正儿八经的齿轮泵因为加工精度很高,齿轮和壳体之间的间隙在5微米以内,对空气来讲也基本上是密封的。我手头有一个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齿轮泵了,含电机大概是一根中指那么大,德国产的,半个w。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隔膜泵换完机油,用洗洁精清洗,可以用很多次
你这个油量,是1.6的机头

本田 1.8L,因为没有换机油滤芯。昨天有看机油滤芯介绍是说合成机油用滤芯可以在1.2万公里以后更换滤芯,滤芯寿命应该长,所以到下次保养的时候再换滤芯。另一方面是还没有找到地台可以钻车底拆滤芯。

网友:
东西不错,原来也是自己换机油,用泵抽,后来太麻烦,还是开到卖机油的地方,让他们换了,三滤自己买。
逍客车。

网友:
楼主,提示一下,这不叫齿轮泵,这是转子泵。齿轮泵结构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田 1.8L,因为没有换机油滤芯。昨天有看机油滤芯介绍是说合成机油用滤芯可以在1.2万公里以后更换滤芯, ...

如果在车头下部换油滤,可以找一个比较陡的楼梯,慢慢将车头伸出楼梯(频繁下车看轮胎离楼梯边缘的距离),调整好然后熄火停车挡拉好手刹轮胎用砖头啥的抵住,垫点东西人躺在楼梯上可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自己换油,抽出3.4升,感觉差不多。 重力换要钻车底、拆护板比较麻烦。 ...

世嘉这个油量,可能是1.6的机头,2.0的应该在4升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