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汽车用开关电源应急方案

楼主(2021-09-12):
最近想给车换一个12v电瓶,拆电瓶会彻底断电,手里没有多余电瓶,所以想用手里的12v 80a开关电源搭在电瓶链接线的正负级再拆电瓶,保持一直供电。没想过用开关电源充电。就是这个开关电源电流80a会把电瓶弄坏吗  还有这样接电瓶会不会反流,虽然拆电瓶就几分钟的事  但是也怕弄坏电瓶  请教请教

网友:
没事 可以直接打开AC后从点烟口接个电池或电源

网友A:
用不着这么大电流的电源,不开音响不打火的情况下电流很小的。

网友B:
点火,开盖,拆旧电瓶,装新电瓶,熄火,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火,开盖,拆旧电瓶,装新电瓶,熄火,收工

你这是老司机啊。

网友:
车子打着火换,注意正极不要搭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这么大电流的电源,不开音响不打火的情况下电流很小的。

手头只有这么大的  短时间会不会对电瓶有伤害呀

网友:
换电瓶不是手头有一新一旧两个电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这么大的  短时间会不会对电瓶有伤害呀

长时间也没事,只要不打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也没事,只要不打火就行。

好的 谢谢前辈,就是手头12v开关电源电流有点大,60A 怕接上弄坏电瓶。好像说12V接上应该也不会充电吧 电压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前辈,就是手头12v开关电源电流有点大,60A 怕接上弄坏电瓶。好像说12V接上应该也不会充电吧 电 ...

你得小心电瓶会不会往电源里边灌,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在电源上串一个二极管来防止电压倒灌弄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小心电瓶会不会往电源里边灌,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在电源上串一个二极管来防止电压倒灌弄坏电源。
...

好的谢谢 二极管有选型吗 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
电瓶不亏电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小心电瓶会不会往电源里边灌,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在电源上串一个二极管来防止电压倒灌弄坏电源。
...

只需要串正极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二极管有选型吗 功率有要求吗

整个5安以上的就足够了,有旧微波炉桥堆的话用其中一个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5安以上的就足够了,有旧微波炉桥堆的话用其中一个臂就行了

好的谢谢,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小于电瓶的电压 串二级管会回流吗

网友D:
你为什么不选择直接打火后拆装电瓶呢?LS老司机不是给出了最合理的操作方法吗?汽车启动后由车内发电机给全车供电,并根据需要向电瓶充电。启动时切断电瓶不会让车内电子系统断电,方便又安全,不需要那什么外部电源接来接去,万一接反或者短路怎么办,这就是给自己找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不选择直接打火后拆装电瓶呢?LS老司机不是给出了最合理的操作方法吗?汽车启动后由车内发电机给全 ...

嗯 直接打火的确是一种方案。最主要的是我想断开电瓶调试音响,发动车子有噪音却费油。1是想拆电瓶不断电,2是想拆完电瓶后能继续供电。手里刚好有块开关电源 所以想问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直接打火的确是一种方案。最主要的是我想断开电瓶调试音响,发动车子有噪音却费油。1是想拆电瓶不断电 ...

 这样折腾的话,会交出高昂的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折腾的话,会交出高昂的学费的。

有道理所以先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