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星恒48v14Ah 锂电池拆解+更换输出线

楼主(2021-09-12):
2颗电池

平时用在电动山地车上

外壳超声波焊接的,焊得特别紧
我用电磨一点一点切开,危险操作,请勿模仿!!
图片忘记拍了,切割过程塑料味贼浓。。。

保护板

线径很一般

rs485通讯插头

大单体电芯

负极线这里好像还给烧坏了

保护板带均衡的

两面都有三防漆

换粗线

酥酥麻麻的感觉

重新装好

输出依旧使用xt60插座。。。。
插头和插座之前弄反了。。。

电池合盖,然后用热熔胶补好缝隙

装车实测确实有效果,加速有所提升
鼓包的速度也有所提升

不过遗憾的是那辆车准备改回正常的山地车了
这两颗电池以后将用于逆变器

网友A:
我拆电池包就爱拿表测电压,担心电压不够均衡

网友B:
星恒有鼓包王的称号

网友C:
鼓包王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D:
后悔买星恒,虽然是闲鱼200块收的,鼓包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电池包就爱拿表测电压,担心电压不够均衡

只要是个能正常使用的电池组,一般都不至于出现比较大的电压差,除非保护板损坏。
而且出现了比较大的电压差的话只需要循环几次电池组就几乎报废了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D:
后悔买星恒,虽然是闲鱼200块收的,鼓包王

200元还想买什么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恒有鼓包王的称号

星恒电池除了能量密度低,其他方面都做的比较好 ,价格 寿命 安全性 完美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包王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

轻微鼓包不影响使用

网友:
刚刚才拆了一个星恒电源,严重鼓包,把外壳拆烂了才能把电池抽出来,13串,无一幸免都鼓了

网友:
我也是切割机伺候的   后期有种黑壳的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