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大家帮帮忙这个群联的U盘要怎么量产报错Err6019

楼主(2021-09-12):
U盘我已经拆开了。 主控是 PS2251-68-5 。但是HVKJ0FC 这个闪存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闪存是啥也没看出个头绪来,整个百度只搜索到2条记录,说是海力士的闪存。

我已经尝试了很多版本的量产工具了,目前量产情况来看,就只有 UPTool_Ver2.094 这个版本可以顺利的开始量产。

但是令人崩溃的是,量产到99%左右的时候,就红了,报错是

请教各位大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量产呢。

目前尝试的量产工具有:
UPTool_Ver2.093 ---可以开始量产,但最后会报错
UPTool_Ver2.094 ---可以开始量产,但最后会报错
MP_ALL_SORTING_37100_0820
MPALL 0x7F-DL20 v3.32.0C
Phison_PS2251_UP19_CTool_v3.05
Repair_v2.9.1.9
MPALL v3.16.00
Phison MPALL v5.03.0B-DL20 ---可以识别,一点量产就红色报错。
Phison MPALL v3.89.0C
Phison MPALL v3.70.0E

呕心沥血,朗科U280S群联UP23n的写保护U盘总算成功量产了(工具+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940-1-1.html

网友:
这是群联黑片标 垃圾片

网友:
颗粒是东芝黑片

写保护开关拨到可写那边

楼主:
已经放弃了,写保护开关也尝试了,都不行。看来还是垃圾黑片。多谢回复的大哥

网友A:
爆红的时候,直接重新插拔应该可以用window格式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红的时候,直接重新插拔应该可以用window格式化了吧?

试了,不行

楼主:
发现用getinfo检测的时候,写保护状态一直是开启的, 我把开关拨动到关闭状态了还是写保护的,
我量了下主控37引脚,确认上拉电压是3v的,请问下。还有什么好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用getinfo检测的时候,写保护状态一直是开启的, 我把开关拨动到关闭状态了还是写保护的,
我量了下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57
看这个贴子吧,跟你是一样的。其实吧这个用MPTOOL工具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