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三星刚发布的Pro Plus/ EVO Plus TF卡谁了解?

楼主(2021-09-12):
三星新发布的2款TF卡,Pro Plus、EVO Plus,谁买了说说看?真实读写速度如何?Pro Plus是不是MLC?

打算在这几款里面挑:

网友:
三星可以闭着眼睛买

P.S.楼主跟我住在同一个区

网友:
三星的TF寿命可以,京东售后也方便。

网友A:
mlc已经全线停产了吧

网友B:
三星64层V-NAND之后再无MLC
国外是有读卡器的,不知道为什么国内上市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64层V-NAND之后再无MLC
国外是有读卡器的,不知道为什么国内上市并没有。
...

红卡、黄卡听说现在都是QLC了吧,不知道新卡是什么颗粒?

网友C:
全部QLC。临时用还行,常用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QLC。临时用还行,常用还是算了。

2款新卡连TLC都不是?亏它还比红卡贵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款新卡连TLC都不是?亏它还比红卡贵那么多。

三星啥德性难道还不知道吗?敢把3D TLC大言不惭的叫作ML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lc已经全线停产了吧

东芝应该还有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啥德性难道还不知道吗?敢把3D TLC大言不惭的叫作MLC。

那就只剩下Pro白卡那款是MLC了。
如果咸鱼上买二手的,有推荐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星啥德性难道还不知道吗?敢把3D TLC大言不惭的叫作MLC。

SLC以后全是MLC,无非是TLC叫3bit MLC,QLC叫4bit MLC,以此类推,三星的命名方式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买了,读80M/s,写60M/s,手上只有3.0的读卡,113元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只剩下Pro白卡那款是MLC了。
如果咸鱼上买二手的,有推荐码?

只有这几款是
14到15年跟950Pro同颗粒 32层V-NAND
15到16年跟960Pro同颗粒 48层V-NAND
18年跟970Pro同颗粒,64层V-NAND
之后再没出过M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64层V-NAND之后再无MLC
国外是有读卡器的,不知道为什么国内上市并没有。
...

能买到这个读卡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LC以后全是MLC,无非是TLC叫3bit MLC,QLC叫4bit MLC,以此类推,三星的命名方式才是正确的 ...

3D TLC 是TLC,如果是PMLC模式算ML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东芝应该还有量产。

凯侠绿卡应该是,但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 TLC 是TLC,如果是PMLC模式算MLC

这毕竟得看厂家设定的模式了,现在TLC和QLC都有SLC模式,甚至可以说是双模式NAND,虽然只是限期开心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凯侠绿卡应该是,但贵死

3D开的mlc模式吧!性能还可以价格死贵!

网友:
三星这两新款是3D TLC,mlc的只有工业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