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锂电的电烙铁给推荐一下。。。。。

楼主(2021-09-12):
一直想入一个锂电 电烙铁玩玩的,就是平时维修电器时 焊接一两个焊点用。
自己也组了个  用大有20v电池 的t12,,感觉还是锂电 电烙铁更加方便一点。
电池可以拆换的 21700电池,或者18650 都可以。大家给推荐一下 靠谱一点。。

网友:
那种电子烟改造的锂电烙铁,小焊点可以,大焊点吃不消,焊2.5平方电线应该很慢

网友:
移动偶尔用用,是锂电的方便,如果是固定长时间用,还是推荐焊台

网友:
用电动工具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牛肉T12手柄,后面挂一个支持QC的小充电宝,加一根12V诱骗线,就可以直接用了,不用专门买锂电的电烙铁。

网友:
我用东成12v手钻的电池包 t12弄了给dc头

网友:
偶尔用用电动工具电池加T12就很好啦啊

网友:
直接8838盒子的T12,不要电源,换成18650就可以,但只能6串一并,我是用的JBC,三星18650-35E,都能用两三小时,T12理论来说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我觉得工具电池+T12可以了,感觉你是想要无线的,淘宝上那些没接触过不清楚,贵的离谱,光一个烙铁头就50,看着像是用T12截短改的,自己做的话用单节动力锂电+升压板+mini控制板T12,自己整合一下,PVC管或者3D打印个外壳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要的是内置锂电池的无绳烙铁,不是要的手柄连接电池的有绳烙铁,那个他自己已经有了。目前淘宝的无绳烙铁功率都不太大,记得有一种米沃奇12伏的无绳烙铁,应该能满足要求,要一千多元,找找看。

网友:
米沃奇的找到了,8、9成新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
我还买过气烙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要的是内置锂电池的无绳烙铁,不是要的手柄连接电池的有绳烙铁,那个他自己已经有了。目前淘 ...

谢谢兄弟啊,你说的米12v那种烙铁  看了。。一是 价格有点高, 我只是维修焊一下小的焊点。
二是 那款无线烙铁手把太粗了。我用这种烙铁不是长时间工作  而且都是焊接 处理一些虚焊,或者焊换一些小的插件元件。

楼主:
感谢上面的兄弟们回帖。昨天也找一下淘宝,看了一款  由于没有用过这种,所以上论坛上发帖请教的。
再次说一下,锂电池有线的那种烙铁 我自己做了一把,是用20v大有电池做的。
找这种无线的,就是为了操作方便  安全。在维修空调内机主板时,如果焊换内风机电容,我的那个20v电池是没有地方放的。
因为外壳已经拆了,电池放上面 很容易滑下来的  好几次差点掉下来。。。现在只能挂在腰上。感觉很不自在。如果焊换外机主板上的元器件,就更不方便了。所以想问问  现在正在用这种无线烙铁,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或者对这种无线的电烙铁 有过研究的。。
我找这种工具 肯定有我的用的地方,如果没有用过的 就不要把自己想法 加在别人的用途上,再一次谢谢大家了。。。。

楼主:
tb上找到这种。。。正好也可以用我的电动起子上21700电池。。。
就是不知道 稳定性怎么样。。还有没有别的好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