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十年前买点碳膜电阻,大家看看

楼主(2021-09-12):
很久以前买的碳膜电阻应该是1/8w的吧。一只眼没有用,闲置了很多年,今天收拾东西,无意中发现的。感觉阻值都特别奇怪,361,8.25,309,20.8,8.25,83.5,418.5,不是标准的,而且有效数字。达到三位或者四位。也不知道精度是多少。不过以前的东西用料比较扎实。腿儿都是铜的,而且比较粗。不知道碳膜电阻能不能做出这么高精度的?会不会是老式mf47万用表上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不是买的,是从一古董录放机上拆出来的,磁带像录像带一样大。

网友:
阻值小了 就拿小刀 刮

网友:
老电阻的质量不稳定,几乎每一个都不一样,做不到标准化生产。所以看上去一样,标的都是实测。

网友:
不会是生产一个量一个吧?

网友A:
模拟电路的容错率要低很多,对电阻要求高一些。
数字电路就简单了,只是现在的模拟电路一般也不常见了,即使见到,
大部分人也不认识了。

网友:
出厂时测出的电阻是多少就打标多少,然后实际使用时就选择对应数值的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的容错率要低很多,对电阻要求高一些。
数字电路就简单了,只是现在的模拟电路一般也不常见了,即 ...

模拟电路不一定容错性能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不一定容错性能差

过去的,老的,而且成本不能太高的
不然,数字电路就不会一统江湖了。

网友C:
RTL是测量用碳膜电阻,是碳膜中比较好的。

网友:
阻值i是电路需要。电阻是批量生产,碳阻精度不高。温漂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老的,而且成本不能太高的
不然,数字电路就不会一统江湖了。 ...

数字电路一统江湖?差远啦。
数字电路的广泛应用更主要是因为要求不太高的前提下,性能接近的需求下有更低成本。
无论模拟还是数字谁也不可能一统电路世界的江湖

网友:
早年在老万用表上见过,电阻都有小数点和尾数,绿皮电阻,如今还有几只。

网友:
这种电阻应该是1/2w的

网友:
大绿袍电阻,生产日期1980年前;楼主是老一代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这种绿袍电阻在一老无线电师傅家看到有很多上百斤都有,红的绿的功率几W的都有

网友:
以前的老碳膜电阻,R代表电阻器,T代表碳膜,L代表测量仪表用,是碳膜电阻里较好的品种
过去国产电阻阻值很杂,不全按E24标准阻值生产,还有就是过去是模拟电路的天下,很多是特殊订制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L是测量用碳膜电阻,是碳膜中比较好的。

赞成,我的万用表中就是用的RTL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