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不凡30W电烙铁只能温热故障检查 是不是烙铁芯老化了

楼主(2021-09-12):
几十元买的不凡30W恒温电烙铁,轻量使用了6年终于罢工了。
老规矩拆。

带地线用料还行,就是板子太简单了,一个M7二极管,直接就上烙铁头了,恒温模块在哪里 ?
经测量烙铁芯电阻650欧,二极管单向导通电阻680欧,上电温温热不注意融化锡,可以融化松香。不知道是不是烙铁芯老化了。各位达人看看这货还有救吗?

补充内容 (2023-3-25 13:33):

换了M7也没用,最后发现是电源线虚接····里面有断股

网友:
换一个芯子看看吧。

网友A:
可以直接短接二极管试试,或者更换一个IN4007就可以了

网友B:
计算一下烙铁功率:220X220/650=74瓦特。串联一个二极管,差不多35w。说明二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下烙铁功率:220X220/650=74瓦特。串联一个二极管,差不多35w。说明二极管坏了。 ...

回头试试换个M7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短接二极管试试,或者更换一个IN4007就可以了

4007手里倒是有,不知道电压、电流能承受不,或者随意换个大功率二极管试试?

楼主(2023-03-25):
换了M7也没用,最后发现是电源线虚接····里面有断股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各个接头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M7也没用,最后发现是电源线虚接····里面有断股

是铝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