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这USB测试仪+可调电源两用表头太搞笑了,5V降4.2V效率60%

楼主(2021-09-12):
XY-UMPD
原来只是想买个USB测试仪测充电协议和功率,看到这表还支持可调电源的功能,就买了下来
结果测试下来十多个问题,各种无限重启,PD协议不触发,协议检测不出来
(这个充电器是支持QC2.0、3.0的)

最搞笑的是拿它给电池充电
输入5V,功率13W
输出4.2V,功率8W
转换率60%……真的诀绝子,电池上接个电阻效率都比这高
8W输出功率下,温度5分钟破百,啸叫跟装了个蜂鸣器一样

转换率可能是质量问题,但USB测试的一大堆问题估计就是软件上的,现在在想办法退货。

感觉就像本科生应付毕设的作品一样,东一块西一块拼凑的,能跑得起来就算成功

网友:
国内现在就这样,啥东西都往一块凑,看起来多牛逼一样,实际啥也不是,现在我买工具   焊台就是焊台   风枪就是风枪  可调就是可调,要是往一块装的 看都不看。

网友A:
睿登不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登不好嘛。。

睿登的那几款UI和这个各种既视感,看着也好不到哪去,维简的A2、U3和FNB48不知道咋样
但这两有点贵了,价格2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睿登不好嘛。。

睿登6012太贵了,还要机箱,还要前级电源,一套下来七八百上千随随便便。

网友:
这家做得有模有样的,看来不太行

网友B:
两个表前后换个位置看?是测不准还是压降大?
压降大的话,按2A 1V来算,串在电源线上的检流电阻高达500mΩ了。
表上写着 SET:04.20V 2.000A 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表前后换个位置看?是测不准还是压降大?
压降大的话,按2A 1V来算,串在电源线上的检流电阻高达500mΩ ...

那个是表头内置的可调电源输出设置给电池充电,电压4.2,限流2A
后面测了9V供电输入依然有12.5W,输出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