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贝莱格茶吧机变压器次级接线修复

楼主(2021-09-12):
贝莱格茶吧机溢水了,不工作了,拆修:检查发现元件基本没问题,变压器次级感觉有锈蚀,初步判断是这里出问题,万用表测量发现次级线圈一组断路,就拆下变压器,发现线圈是铜线的,好评!于是刮漆重新接线、缠绕,完美修复完毕。手头没有合适配件,马家可以找到电路板,60元左右,还是自己修复了有成就感。上图

网友A:
能修最好,买个控制板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最好,买个控制板划不来

是啊,辛亏是铜线的,要不也没法整了,就得换这个变压器了,着急用,真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整个电路板了

网友(2022-02-02):
锈蚀严重,应该用松香灌下,做个防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