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成本自制家庭实用电子设备系列之三:和我用ESP8266+墨水屏做微型气象站

楼主(2021-09-12):
好长时间没有制作啥电子设备了,最近这段时间又心痒痒的,看到论坛上有一些墨水屏做的气象站很不错,干脆我也来跟风做一个好了。
考虑到论坛上好多的气象站功能已经很完备了,就做得简单一点,小一点,精致一点,功能上比别的气象站还是少一些的,一天只更新四次。
不过优势是充一次电可以用很长的时间,估算如果是800mah的电池,应该可以用一个月以上的吧。

先来看看全家福。

再来看看制作过程
电路图

打样并焊接完成后的板子,这个板子的管脚设计和论坛上其它的设计是兼容的,可以刷相应的固件

拆价签以获得墨水屏,注意墨水屏型号

这一张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屏幕的型号

上3D MAX ,画外壳

开始总装

大功告成,收工。

楼主:
下面是全套的制作资料,包括电路图、PCB、固件和外壳文件

制作资料有点小问题,先暂停下载,明天晚上更新,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补充内容 (2021-9-14 23:57):
已经在后面发布

网友A:
能把缤纷微天气里的天气信息提取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缤纷微天气里的天气信息提取出来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我没用过缤纷微天气。

网友:
楼主可以批量啊,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缤纷微天气里的天气信息提取出来吗?

这个应该很容易的吧,不过我也没有用过缤纷微天气。

网友:
真漂亮,好想要一个,可惜小白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有时间仿制一个

网友B:
楼主3D打印机用的光固化的?打印效果很不错啊。

网友:
楼主出套件就好啦,支持一下~

网友:
来一个百度网盘尽或者微云的链接吧,m币伤不起。

楼主:
微型气象站使用说明书
面对屏幕,左边的是电源开关,向左是开,向右是关。
三个按键,从左至中依次为123号按键。
先确认电源开关在关的位置,按住中间的2号键,打开电源,然后松开2号键,等待约10-20秒,屏幕会出现如下提示:
"请打开手机wifi";
"连接热点Weather widget";
"选择需要连接的wifi并输入密码";
拿出手机,连接名为Weather widgetwifi,连接成功后,打开手机的浏览器,输入192.168.4.1
会显示如下的画面:
点击第一个蓝色区域:Configure WiFi,会显示如下的画面:

在最上方现有wifi热点名称中,点击需要连接的wifi,如需要连接BSPHICOMM,则点击最上方的名称,该名称会出现在SSID输入框内,随后在Password中输入该wifi的密码。
然后再输入天气预报所需要的城市,注意是拼音字母,如上海,则输入shanghai,点击Save按钮。
稍等1-2秒,气象站会闪动显示“正在搜索shanghai天气数据”
稍等10秒左右,气象站会正常显示上海的天气预报数据。
气象站不关电源的话,会自动更新每天的气象预报数据,一天4次更新。按键1可立即强制更新气象数据1次。按键3为刷机时使用,正常使用可不用。在连接至计算机USB口的状态下,烧录ESP8266的软件上点击Start后,按住按键3,然后开机,再松开按键3,可触发程序烧录的行为。程序烧录完成后,重新关开机,即可正常使用。
所有的设置成功后会自动保存,下次关机后再开无需重新设置。如需要更换城市或wifi,请重新按如下方式开机:
先确认电源开关在关的位置,按住中间的2号键,打开电源,然后松开2号键,
充电须在关机状态下充电,正在充电时指示灯为红色,充电完成后指示灯为蓝色。根据锂电池的容量,800mah的锂电池一次充电约连续使用20-30天。

网友:
楼主搞点套件吧,让大家能简单的动动手,然后也分享一下快乐,这玩意摆到桌子上既好看又实用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D打印机用的光固化的?打印效果很不错啊。

是的,不是自己打的,是送出去加工的,用的是光固化。

楼主:
如果有需要套件的,可以私信我登记,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可以考虑出套件,而且套件也得根据量来确定价格的。

网友:
汉朔2.13寸单色可以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