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老王家的橱柜灯,插充电器充电灯不亮啊!

楼主(2021-09-12):
单独给电池充电后,灯可以正常亮,就是发现电路板上的U2,发热严重应该是坏掉了啊!有知道型号的吗?

网友: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可能是4054充电管理。

网友:
这个是隔壁的老王吗?

网友:
虽然。。。但还是要给18650加保护板的

网友:
让老王去买个全新的换上,不然隔几天又坏,吃力不讨好。

网友:
麻烦你把照片拍清楚点,芯片上面丝印都看不清,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网友:
一般u2是不会坏的 看看板子 有没有链锡 断裂  这是这批板子的通病

楼主:
就是这个U2发热严重啊!

楼主:
不接电池,插充电头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正常情况应该是有红灯亮起,电池单独充好电以后接上,充电还是不亮灯,就是这个U2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