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耳机电位器接线定义

楼主(2021-09-12):
多年前的电脑耳机坏了,一检查发现是电位器有问题,前些日子兄弟搬家,有个不用了的耳机,他问要不要,我就拿了回来,拆下电位器换上,可声音很小,而且只有左边有点声音,右边完全没有,我拆之前还拍了照的,可焊上就是不行,型号也是一样的,前几天又在网上买了几个,今天又来焊它,拆开一看,傻眼了,买成了B103,本来是B102的,难得改了,都想把它搞起用用,可是不知道这个B102电位器的接线定义,坛里的大神多,希望指点一下,老弟在此谢过!附上图
wechat_upload1631427856613d9d10a7cf6
wechat_upload1631427857613d9d11efc88
wechat_upload1631427859613d9d133461b
wechat_upload1631427860613d9d145275d
wechat_upload1631427861613d9d15a9aaf
wechat_upload1631427863613d9d175cb72

网友A:
先焊开电位器的连接。直接插头到耳机试试,听正不正常。再判断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焊开电位器的连接。直接插头到耳机试试,听正不正常。再判断其他问题。 ...

这样直接相连,左右声道都正常,就是无法调节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焊开电位器的连接。直接插头到耳机试试,听正不正常。再判断其他问题。 ...

这样连接正常,就是无法调节音量
wechat_upload1631441461613dd2354cf6d

网友:
建议直接接到耳机线上试试,别用这个电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