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兴师动众自己动手装个80元晾衣架动用了大有5401得伟790还有马刀锯和迷你...

楼主(2021-09-12):
pdd上买了个80元单杆衣架,没有要安装服务,估计也就60元安装吧。自己动手,闲着也是闲着。
本来只用冲击钻大有5401打几个孔就可以了。
结果为了拆一个铆钉铆住的铝合金框,动用了得伟790,马刀锯,和一个迷你无刷角12v磨机。
乐趣在于自己动手。

网友A:
楼主是来晒工具的,鉴定完毕

网友B:
12v角磨机比较好奇
啥牌子的
多少米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角磨机比较好奇
啥牌子的
多少米入的

在拼 多 多
搜索(无刷迷你角磨机)
这个牌子的还可以,电池不虚标,至于其它牌子的一样外形的我不知道。
厂家是HEIMERDINGER,单电228元。
这家的模具手感还有精细度还可以。一般做出口比较多。
他家的电钻还有扳手都还可以。
我不是托,刚买的时候也有拆解,搜索我以前的帖子。
不便宜也不贵,中等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晒工具的,鉴定完毕

明显就是嗮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角磨机比较好奇
啥牌子的
多少米入的

怎么看法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角磨机比较好奇
啥牌子的
多少米入的

12V锂电无刷切割机,国产还不错,点击下面链接是我以前发的拆机图:12v无刷国产迷你角磨机拆解,还可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7306-1-1.html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7306-1-1.html

以前拆机过,请拆机专家点评

网友:
电池系统太复杂,家里充电器都一大堆了。

网友:
5401用的那个防尘罩效果好不好?有链接吗

网友:
是来晒工具的,鉴定完毕

网友:
5401可以用博世的防尘罩  30块左右

网友:
没看到主角80元晾衣架长什么样啊

网友:
1688有140包邮的,电池回来换个好电芯

网友C:
那优力特马刀锯估计和利多马刀锯是一个厂代工的,或说优力特是由利多代工的,因为我在优力特旗舰店买的电圆锯,寄来的是利多电圆锯,除了颜色别的都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优力特马刀锯估计和利多马刀锯是一个厂代工的,或说优力特是由利多代工的,因为我在优力特旗舰店买的电圆 ...

家里可以开五金店了吧哈哈哈

网友:
我的晾衣架,用的19块钱锂电钻,打孔,拧螺丝全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家里可以开五金店了吧哈哈哈

你的M装饰品变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M装饰品变O了?

赚钱难,挥霍还不简单嘛

网友:
角磨机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