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轩磷酸铁锂33140组48v16串黑羽保护板小电瓶车上用

楼主(2021-09-12):
疫情期间在家没事,网上淘了16节国轩磷酸铁锂33140组48v16串小电瓶车上用,千万别做15串电压太低,16串电压高骑行速度比较爽。为什么用磷酸铁锂?因为安全,比三元电池安全多了,可以去看看网上的一些锂电池针刺实验。磷酸铁锂放电很平,猛拉都不会掉电,不像铅酸拉起来灯就灭,这个上桥爬坡,油门拧到底,电量灯不灭一个。1、用电池架固定好电池。分两排一排8节。

2.就这样随便放上就可以了,很快能装好。

3.焊接好电池连接片16节电池直接串联就可以了,随后焊接上保护板。(我用的是黑羽保护板,最便宜的那种)

来个特写吧,那时候因为点焊机没电,直接焊锡了。

4、放进30元的塑料电池盒,就能使用了。

5、骑完充满电有15.8AH,实际应该考虑转化效率打个9折这组电池在14ah左右,可能有保护板保护了,我的控制器保护电压是42v。我用的是力萌充电器70多元能看充电电量和时间。
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不知道杭州过冬会怎么样,我上班单趟8.5公里来回,两次。34公里吧。

自组48v20ah磷酸铁锂电池350W绿源小电瓶车里程超70公里最高时速超37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147-1-1.html

网友A:
好奇中,电池保护板,和支架之类有网上的连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中,电池保护板,和支架之类有网上的连接看看吗?

淘宝直接搜 “黑羽保护板”    “33140支架”  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池一致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池一致性怎么样

我测试内阻还好,都在2毫欧,电压也挺好的,就是比其他的品牌电压偏低。

网友:
真想试试组一组

楼主:
我是忍了好久,看到这个比较便宜简单才组装的。比一般的简单多了。

网友C:
总造价多少钱,我也想组一个

网友D:
用33140组过两次了,感觉还行。焊接尽可能的快,据说下面的垫片高温时间长了,有轻微漏液的风险。。
还有这个电池如果要并联,要好好分下组。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压区间稳是优点,也是缺点。说没电就没电。。。电量显示有点困难,电压判断很勉强,,最好用库仑计计量。

另外,刚发现了一个22AH的中天圆柱的铁锂好像也还可以,螺丝连接,不用焊。内阻1,

网友:
同样的电池和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造价多少钱,我也想组一个

我买的电池淘宝20一节买的,可以去闲鱼看看,有便宜!成本电池320+保护板76+外壳36+充电器70,总费用500,还不算接头这些辅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140组过两次了,感觉还行。焊接尽可能的快,据说下面的垫片高温时间长了,有轻微漏液的风险。。
还有这 ...

还好你提醒,我本来向并联做个2并16串48v的,看来算了,还是单串好。中天我那时候也看了,主要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还有宁德时代14ah 33155的磷酸铁锂怎么样?

楼主:
同道中人人啊,你用的怎么样,我感觉容量有点下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忍了好久,看到这个比较便宜简单才组装的。比一般的简单多了。

都说一致性不好,你用着怎么样,我想组22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3140组过两次了,感觉还行。焊接尽可能的快,据说下面的垫片高温时间长了,有轻微漏液的风险。。
还有这 ...

哪一家,有链接吗?我准备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说一致性不好,你用着怎么样,我想组22ah的

我在这家买的电池,我才用了4个月,暑假2个月一直没有用。磷酸铁锂他们说最好用主动均衡保护板最好了国轩33140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d9e2e8dtVz4Hh&id=630386877216&_u=f11va3f219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33140组过两次了,感觉还行。焊接尽可能的快,据说下面的垫片高温时间长了,有轻微漏液的风险。。
还有这 ...

我也是今年5月左右组了这个型号的电芯,优点是在磷酸铁锂中体积最小,可以和锂电体积比了,但是容量却很高,15A体积和星恒13A体积大不了多少,但效果比星恒强太多,马路上轻松超越很多外卖车,能跑到45码左右,充电快,用的5A充电器,3小时多点充满,用到现在电量没发现衰减,但有个缺点,电动车一直显示4格电,一旦出现3格电,慢跑5公里左右就会彻底断电把你扔在半路上

网友G:
这个电池一直在关注想下手,但是据说有漏液的问题。不知道用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池一直在关注想下手,但是据说有漏液的问题。不知道用得怎么样了。 ...

好久没有拆开来看了,不知道啊!使用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今年5月左右组了这个型号的电芯,优点是在磷酸铁锂中体积最小,可以和锂电体积比了,但是容量却很高,1 ...

你说的缺点是磷酸铁锂的问题,也是有点,就是整个放电电压比较稳定。。。如果用库仑计,或都智能保护板看电量,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