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最靓的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1-09-12):
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打造了一台接近厂机的点焊机,嘚瑟一下。

maomaos大侠的控制板,可显示两个电容的电压,自动触发延时、第一脉冲时间、间隔时间、第二脉冲时间均可调接,非常精确。
1602是10年前买的,点亮后发现有点漏液了。

用18650做参照,很小巧玲珑。

内部布局,非常紧凑,前面是控制板和MOS开关板,受空间限制,只能装14颗irl3713,点0.3的纯镍,11ms,最长上过18ms,没有炸管。

后面板,分别是12v2a开关电源,5A恒流板、防倒灌电路和插座开关等。
恒流板在为电容初始充电时的发热非常巨大,手都不敢摸,充满了就好了,点焊过程中热量很小。

机器装好后,整体内阻2mΩ左右,点0.1的镀镍片2ms,0.15的镀镍4ms,0.2的纯镍8ms,0.3的纯镍11ms。

网友:
成本不低吧

网友:
据说这种直流的,需要双极性各焊一次才完美

网友:
标题党,差评

网友A:
你的横流芯片撑不过几次的,,,这个玩意做工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横流芯片撑不过几次的,,,这个玩意做工差的很

还行吧,买过10几片了,没用坏过。

楼主:
谢谢,和自媒体学的咆哮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吧,买过10几片了,没用坏过。

我指的是耐用性,,,横流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已经挂了,,而且这种玩意的设计不咋好,,可以选用更加优秀的方案,,不建议使用这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耐用性,,,横流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已经挂了,,而且这种玩意的设计不咋好,,可以选用更加优秀 ...

有推荐的么?

网友:
加点钱上TI的方案

网友:
神器啊,不错,然后就要买内阻仪了

网友B:
同maomaos的驱动板MOS用的5个IPLU300N04S4R7,2并2串的电容,0.15的镀镍要7m秒才能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maomaos的驱动板MOS用的5个IPLU300N04S4R7,2并2串的电容,0.15的镀镍要7m秒才能焊好 ...

换线和焊针试试呢

网友C:
盒子不错啊
电容充电不需要均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线和焊针试试呢

线沒问题,号称25mm的焊把线,焊针是4mm电线,焊笔是空调用的直径10mm铜管,连续点焊后2者严重发热,准备等有时间了用铜排重新做套焊笔。其实现在焊的也没问题,就是设定的时间要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沒问题,号称25mm的焊把线,焊针是4mm电线,焊笔是空调用的直径10mm铜管,连续点焊后2者严重发热,准备 ...

用焊把线塞满铜管,再插上焊针,压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不错啊
电容充电不需要均衡吗?

电容一致性好,不需要均衡,放光充满,两电容压差不到0.1v。

网友:
我用电脑电源加大电阻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焊把线塞满铜管,再插上焊针,压接试试。

铜排手头有,之前公司库里报废电箱上拆了一根,重做焊笔还得买焊针,加上最近犯懒,先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