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帮着看看GM8G六脚IC是个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2021-09-12):
插卡无线路由器上的,有一次停电前还是好好的,重新送电后就不能用了,拆开测试是主板没有供电,主输入是12V的,好像经过这个芯片转换成5V或者3V。从网上找这个GM8G没有找到,师傅们帮着提供一下此芯片的参数,谢谢了!
就是下图这个六脚小芯片。

网友A:
可能是BL8032CB6TR,,,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L8032CB6TR,,,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玩意

丝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L8032CB6TR,,,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玩意

刚才试了下,好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L8032CB6TR,,,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玩意

昨天网上买了,买回来换上试试。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B:
这是个升降压芯片,周围有电感的话就是了,很多型号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升降压芯片,周围有电感的话就是了,很多型号是通用的。

周围有电感,谢谢!

楼主:
二楼说得对极了,谢谢!还有六楼,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