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样通过数据线连接路由器直接上网

楼主(2021-09-12):
一般手机都是通过无线路由器上网。我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数据线与某种转换器连接,直接插在路由器的LAN口实现有线上网。目的是尽可能提高网速。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试一试USB有线网卡,看手机认不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USB有线网卡,看手机认不认

有的手机type c 接口接USB网卡能有线上网。至于LZ说的,可以手机开热点,然后无线路由器中继手机的热点来给设备上网,但手机要一直插着电,不能断网。

网友:
真把手机当电脑使啊,type-C转千兆网卡模块,很多手机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手机type c 接口接USB网卡能有线上网。至于LZ说的,可以手机开热点,然后无线路由器中继手机的热点来 ...

理解错了,就是type c手机用type c转USB接口插USB网卡,一端用网线连接路由器。但要看手机能否支持。

网友:
当年无线网没普及的时候确实有这种设备,USB网卡,现在也有这种设备,手机系统应该是可以兼容,用usb转接口可以实现,网卡能不能兼容你的手机得问商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回复,刚才咨询了网点老板,我的华为手机支持这种连接方式。我想网线连接的网速会优于无线连接。

网友:
usb速度不快的,还不如wifi6无线速度

网友:
买个扩展坞带网口和HDMI,然后加个无线遥控器。应该能秒了现在的电视盒子。

网友:
手机玩出了PC的感觉

网友:
有线不一定比无线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