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一个ORICO的USB声卡

楼主(2021-09-12):
比起Biaze的声卡,空间大了,明显用料也更合理些。不亏是贵了一倍(20多元 VS 40多元)。拆一个biaze USB声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368-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输出有隔直电容,选取了220uF陶瓷。这样就不会有直流通过耳机,芯片和耳机都不会发烫。电源上也加了100uF的去耦陶瓷电容。对于这么样一个小东西,也不能追求更多。

网友A:
声音怎么样,比板载声卡如何

网友B:
问题是,,,你加那么大的有用吗??????耐压大于16v了吗?????、

网友B:
1206封装的电容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吧???????

网友:
声音应该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6封装的电容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吧???????

用万用表电容档量的,不插耳机单端应该是悬空的。
也不排除可能会受到其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加那么大的有用吗??????耐压大于16v了吗?????、 ...

USB供电最高不会超过5V,芯片里面的小功放输出偏压估计都不会超过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怎么样,比板载声卡如何

不讲究也不会鉴别音质,主要是主机后面耳机不好接/前面噪音大,或者笔记本耳麦噪音大的情况。

即插即用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的使用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6封装的电容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吧???????

有,比如  2.0!NrnxXpKWWkQ! https://m.tb.cn/h.f20wbtN?sm=b94e98  1206 220UF 227M 4V 6.3V 10V 16V 25V 贴片陶瓷电容X5R ±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比如  2.0!NrnxXpKWWkQ! https://m.tb.cn/h.f20wbtN?sm=b94e98  1206 220UF 227M 4V 6.3V 10V 16V  ...

6.3v的???????你发的链接打不开。。。。

网友D:
音响用陶瓷电容真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响用陶瓷电容真的合适?

这种声卡用啥电容区别不大 有电容就行啦

网友(2023-03-21):
我的台式机后端没有一体的耳机孔,只好上个USB声卡过渡下。

网友:
这种就听个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