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合照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09-12):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不做其它相关。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合照、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各类评测数据。
③款式为一型卡。
④款式标称容量128GB。
⑤款式版本为国行SD卡套版。
⑥发现有评测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抱走。
⑦请勿回复不正当内容。

包装合照

读卡设备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实物特写合照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实际容量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峰值读写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多项读写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压缩基准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数据校验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实时读写

EVOPlus

PROPlus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PROPlus2021款128GB芯片方案

EVOPlus

PROPlus

三星TF卡PROPlus2021款 全容量评测数据2022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92-1-1.html

网友A:
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都会有一个16MB的未分配空间?(小容量的是8M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都会有一个16MB的未分配空间?(小容量的是8MB)

我觉得是用了gpt分区,mbr的应该没有这个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要买256G的,PROPlus 性价比最高,相比evo+老款的红卡也就贵了60块钱,写入性能几乎翻倍
买128G的,evo+新款的白卡性价比高,相比老款的红卡只贵了3块钱,读取性要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用了gpt分区,mbr的应该没有这个

GPT分区的代价是绝大多数设备无法读写,那个16MB的保留区域估计是保留做替换块的

网友C: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颗粒?

128G的全盘60多写入不会是Q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颗粒?

全盘不掉速,应该是3DTLC

网友C:
手上几张TF卡都是写保护了,只能读不能写,百度了一下说是读写寿命到了,胡说八道,顶多几次读写,离寿命远着呢。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写保护,是不是TLC的特别容易坏?我还有几张以前小容量的MLC非常之坚挺。到底什么卡耐用呢?(不特指读写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几张TF卡都是写保护了,只能读不能写,百度了一下说是读写寿命到了,胡说八道,顶多几次读写,离寿命远 ...

现在都是边角料tlc卡本来寿命就很短,以前mlc的卡用到现在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颗粒?

看16楼楼主发的,都是慧荣主控,EVO是136层TLC,PRO是92层TLC

网友(2021-11-12):
PROPlus2021款不是MLC方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