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小米4s电视43寸的闪存资料!

楼主(2021-09-12):
本人小白,因为家里的43寸的小米4s电视自带的4g闪存太小了导致运行极其不流畅。去年的一次闪退事件后,暴怒中电话质问人工服务的话务员,但只得到一句“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查看”。后面师傅过来帮我清理了一下系统垃圾,收了我50块钱就走了..... 再后来搬家调职等就放下了这件事,偶尔的打开电视也让我失望透顶,老是回想起维修师傅失望的表情,这是我心里永远的伤....毕竟这台电视买回来也没怎么看,在长达几个月的休息后,突然卡的想....  算了,没必要跟自己的东西过不去。  然后前几天的无意发现了扩容的办法! 突然发现得救了!  在看了8遍视频以后,斥巨资400大洋采购设备和耗材,于前天开工操作,在经历的烫手,焊歪,焊不平的N次失败后,彻底激发狠劲。疯狂的恶补风枪的使用方法....    终于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有可能闪存挂掉了,里面的数据完蛋了。因为最后我还是完美的把贴片焊好了,但接上电脑后发现对拷数据用的USB板子一个灯都不亮了,一个无法识别,应该被之前的一通操作搞坏了!! 我.....    大神! 怎么办!!!!  求助!!              现在已经把主板复位了,回家装回电视上看看电视能不能动弹....

网友A:
你动的硬盘还是内存?

网友B:
你没刷固件吧,建议你把买的设备出了去买块板子吧

网友C:
你步骤都没搞清楚就开干?
第一步就是焊下你的4G闪存植锡到USB板子上读取数据。

B站有视频 小米电视扩容 4A 32寸 更换硬盘 内含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动的硬盘还是内存?

他们叫闪存,应该就是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刷固件吧,建议你把买的设备出了去买块板子吧

啥意思? 你建议买新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步骤都没搞清楚就开干?
第一步就是焊下你的4G闪存植锡到USB板子上读取数据。

就是看过这些视频了,也是按照视频里的步骤的,但我的焊功不好之前也没用过风枪。 顺利从主板上拆下来后再焊到USB板上去的,但焊接不好,短路,焊歪.........重复多遍。最后感觉自己焊的可以以后,插电脑上发现识别不了,重新拆下闪存后发现连USB板都被我搞坏了。。。。   现在担心闪存也坏掉了,昨晚把4g闪存重新焊回主板后无法开机,只有电源灯在闪烁,没有启动画面。今天重焊了,回家再试一次。  如果闪存坏了咋整? 里面的资料就全没有了.....

网友:
我有编程器,你有资料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