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太阳能光伏板给18650充电方案优选

楼主(2021-09-12):
庭院灯5W太阳能板,空载 7.7v左右,给18650充电,选择那种方案比较合适?效率高?
1.串稳压二极管用电池保护板保护
2. DCDC降压5V用4056充电?
3.各位大佬可有其他方案??

网友:
光伏板输出功率不高,一般是5V以下,再降要降到哪去……
多组光伏板的情况当我没说,有些确实电压会比较高。
充电的话4056或其他方案都OK,手边有啥用啥。
以上。

网友A:
几v的没说,如果是共享单车拆的6v串2个二极管加4056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v的没说,如果是共享单车拆的6v串2个二极管加4056不就行了

7.7,啥二极管

网友B:
TP5100,,这货这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100,,这货这合用

这个不是说损坏后直通吗?不敢用。

网友C:
思路本来就是错的,不存在那种方案适合。

第一步,光能转换后要进入防反灌电路,再接入开关型电路;
第二步,采用CN3722、或2628低压差电路后,输出到充电模块;
第三步,可以共GND分流降压的充电模块,例如常见的4056、5100等,
但,最理想的还是MAX1879,可以做到精准给18650、21700、26650等单节电池做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本来就是错的,不存在那种方案适合。

第一步,光能转换后要进入防反灌电路,再接入开关型电路;

有时间按你说的研究研究

楼主:
SS14防反接,4056充电,再来个触摸三级亮度调节。

网友:
拼爹爹 6元包邮 5块,4056充电板带电池保护,你值得拥有。。。

网友:
直接带个保护板充就行了

网友:
先加一个SS34。TP4056本身就是线性降压,高电压下损耗能到一半,估计用TP5100模块效率能高些。怕它出问题,可以加3.7V一个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