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退出优酷后屏幕颜色失真,变8位?

楼主(2021-09-12):
退出优酷后屏幕的颜色变8位了?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正确,只能再次打开优酷,播放刚才的视频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更新优酷后就是这样了,也不是所有的视频都这样,当时还坚持用了一段时间老版本,可能后来老版的片源没有新版多还是什么的原因,只能用新版了。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同的问题,发现坛里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刚用鲁大师更新了显卡和主板驱动,和之前还是有点区别的,之前颜色失真的厉害,图标基本上看不清。更新后清晰了不少。下面的动图就是更新后录的。

硬件图

找不到答案就这样吧,也不打算买独立显卡。当然还有块650闲着。

网友A:
你用网页看会有这问题吗

网友B:
你看下显卡驱动的设置里是否开启了自动色温,会跟Win10的夜间模式起冲突。

Radeon显卡设置软件与Win10夜间模式冲突造成颜色失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97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显卡驱动的设置里是否开启了自动色温,会跟Win10的夜间模式起冲突。

Radeon显卡设置软件与Win10夜间 ...

核显没这选项。

网友C:
更新一下主板bio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网页看会有这问题吗

网页版的这个视频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显卡驱动的设置里是否开启了自动色温,会跟Win10的夜间模式起冲突。

Radeon显卡设置软件与Win10夜间 ...

没有开这个,刚发现这个功能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一下主板bios试试

这个操作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
有点像DXVA加速引起的毛病,在播放器里关闭硬件解码看看

我上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02年,跑的WIN98,运行一个叫《红泪》的游戏的时候桌面下降到8位,那时候还没学会修电脑,花了80块,但是那个游戏太好玩了我又跑去玩,显卡驱动又崩溃了,连着修了三次以后我爹叫我自生自灭,从此走上了修电脑的不归路

网友:
去升级或者降级显卡驱动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