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萌新求教,大有5268对比5262,到底是“真升级”还是“暗缩水”?

楼主(2021-09-12):
RT,之前看帖子有大牛说,5268开关和PCB一体了是缩水了,问题更多了,并不是真升级款,是真的么。。。

再就是想问,家庭轻度使用,手电钻5268+ 轻电锤1702,共用一块1.5ah的电池,够用么? 家里装修,需要组装拧螺丝,木板开孔,然后还打算自己在混凝土楼板上安灯(6~8mm胀管),本想觉得大有的5230基本能够用了,但是看了好多帖子都说带冲击的锂电钻会四不像,而且冲击钻打混凝土难度太大,就放弃了。。。

最终买了大有轻电锤1702彩盒,然后海鲜市场上99元买了个5268的裸机,打算共用一块1.5ah的电池,因为两台机器一起使用的概率不大,而且都是轻量工作。没用过锂电池工具,不知道1块电池够不够用啊?

网友:
没人知道你一天到底要干多少活,那么很简单,先用着,不够再买一块

网友:
12v的电锤,1点5的电池,估计打不了几个孔吧……

网友A:
唉,流程和思路全错了

1.家用装修的工作量,这谁知道你一天内有多少
2.墙上打6或8塑料膨胀,请用12V电锤或24V电锤(你后面1702是个12V电锤,但其实打起来会有点吃力,以及数量低,一天内如果用的多记得充电时间,大有的快充是半小时好像)
3.拧螺丝纠结5268还是5262的作工干嘛,5262双电塑盒用户表示,就这回事。。。

另外共用一块电池,是真的没在家装修干过活?

我就拿你说6MM塑料膨胀管操作为例
1.普通瓷砖,用箭型瓷砖开孔钻头+12V电钻,先开孔
2.换12V/24V/220V电锤,打洞,深度大于塑料膨胀1-2个mm至少
3.塑料膨胀+小榔头,敲进去
4.拧螺丝,十字批+12V电钻

如果是全部塞好塑料膨胀,再安装,则不需要同一把12V电钻,从瓷砖开孔头换十字
不然你就在那换来换去

还有电池共用
你是准备先要打的洞,全瓷砖开好孔
再拆下电池
装到1702上
这样玩吗

网友B:
是否用集成开关并不能作为是否缩水的依据。我觉得有刷机还弄那么一块单独的电路板放在外面占地方,完全是多余。5262外壳材料用的是PC+ABS,连PA6+GF30都不舍得用,强度差,听人反映用个一年左右开关附近的外壳部分就会裂开。而且没有电量显示,所以可以肯定的是5262就是个辣鸡。5268是否比5262更缩水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找到相关的拆机图。但是我敢肯定的是5262和5268都是辣鸡。大有的12V平台,除了5279以外其他的基本全都是辣鸡。同价位的锐奇6012(有刷),卡胜KU202(无刷)都比这两款电钻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流程和思路全错了

1.家用装修的工作量,这谁知道你一天内有多少

我不寻思买个单机头便宜么。。。 听你这么一分析好像想的有点简单~~   关键是1702带的不是快充。。。问题想小黄鱼买的5268机头好像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还没收到,不好意思给人拒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用集成开关并不能作为是否缩水的依据。我觉得有刷机还弄那么一块单独的电路板放在外面占地方,完全是多 ...

5262单电快充才不到200,这价格锐奇6012买不到。。。

网友:
大有12V就别考虑了,如果拿来轻载使用,12V安装一下家具之类的还可以,如果频繁用还要打孔,还是上20V的5401跟5282来得实在

网友:
我现在家用5401搭配2903,电钻用博世GBM13+锂电钻GSR120-LI,术业有专攻,搭配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