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维修插座,全铝合金外壳~

楼主(2021-09-12):
模块买回来有优时间了,今儿有空,利用手边的材料做起来;

先看成品吧,外壳利用原来买来做温控器,两头的端盖丢了,从废旧的开关电源外壳切了两块;
终于可以丢了原来那个大灯泡,总担心会被不小心碰坏了!

内部图,灯光用热容胶固定的,应该要返工,这灯泡发热量较大胶会很快就化掉;
本来计划总开关使用带灯的开关,但考虑挖孔没那么方便就用这种了双段的浪费了点;

切铝工具不专业真不好加工,是用的曲线锯锯的,另外一头是整面的;

附个手工电路图,保险丝没有座采用直接焊线的方式然后套了热缩管,没找到10A的用的15A的;
白色扭子开关为带灯直通开关,直通模式灯亮;
输出为鳄鱼夹没有用插座,感觉用夹头更方便一点!

总体满意,等下次顺便买个保险丝座装上就更好了;
漏保因为也没用隔离变压器,要跳也是家里前面的漏保也跳了;

欢迎各位也晒晒自己的维修插座!
感谢观看!
END

网友:
做的非常好~!!!

网友A:
看上去不错,谢谢分享。但40W的灯泡好像小了点。当然得看待修电源功率的大小。输出直接用夹子不太安全,操作时得记住操作规程。保险丝座尽快换,最好是管式的,根据具体情况随时更换合适规格的保险丝。

网友B:
应该用不导电壳体做。

网友C:
没看到插座在哪

网友D:
金属壳子-万一线断了,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插座在哪

没有插座,是夹子的,经常裸板修东西方便,插座的话也可以夹在插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壳子-万一线断了,害怕.....

壳子另外 一个半垫了一层绝缘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谢谢分享。但40W的灯泡好像小了点。当然得看待修电源功率的大小。输出直接用夹子不太安全,操 ...

目前是管式的,只是直接两头直接焊线的,然后套了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不导电壳体做。

不导电的最好,这不是手上有什么用什么,除了模块和灯泡是现买的,其它的均是再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另外 一个半垫了一层绝缘纸!

金属的壳子呀,除了下面还有上面和其它金属部分。感觉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些东东感觉还是塑料能好点。

网友E:
楼主既然玩金属壳,就要带地线加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玩金属壳,就要带地线加漏保

有道理,输入线目前是二眼插头的,应该要换成三眼的,外壳接地!

网友F:
输出用插座更好,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的

网友G:
这种按钮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用插座更好,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的

勇敢的说出你的事故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按钮电流不大

看标称是10A够用了,都修功率不大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管式的,只是直接两头直接焊线的,然后套了热缩管

我不是指保险丝,而是保险丝座。它可在外壳上钻个孔,直接安装上去。旋出管帽就可更换保险丝。

网友:
40W的灯泡好像小了点,至少100w,最好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指保险丝,而是保险丝座。它可在外壳上钻个孔,直接安装上去。旋出管帽就可更换保险丝。 ...

嗯,手上还没有,得下回顺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