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泉盛电源适配器CDQ-U1

楼主(2021-09-12):
电源适配器CDQ-U1

网友A:
我指甲也是这样的竖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甲也是这样的竖纹。

哈哈,应该是缺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应该是缺钙吧!

不光是缺钙,而且因酒对肝脏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应该是缺钙吧!

中医认为这种指甲纹路是肝火旺,心脏有冠心病方面的问题

网友(2021-10-19):
功率挺足的,2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