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论坛买的12v45的电源打孔装插座坏了,这次修好了

楼主(2021-09-12):
如图把金手指刮掉就可以看到夹层里的线了
我的电源就右边断了一根线

接好线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A:
我的也是打孔短路了,这下有救了。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办法打的孔,可能是学你的吧,嘿嘿!!!

网友:
没用的5孔插座里弄个铜片应该可以卡上,就不用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打孔短路了,这下有救了。
也是在论坛看到的办法打的孔,可能是学你的吧,嘿嘿!!! ...

就是我打的孔

网友(2022-01-26):
电源短接那几根线才能启动啊?我买了一个电源不会接线无法启动,求教

网友B:
这个电源怎么启动啊?我买了一个,不知道接那几根线。求教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怎么启动啊?我买了一个,不知道接那几根线。求教

看图,tb找卖家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