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带你领略现代工业之美~Dell PowerEdge R630服务器拆解

楼主(2021-09-12):
【前情】
信息时代,带你领略神秘服务器的内部结构(DELL PowerEdge R610)
【废话】
失踪人口回归了哈哈。拖了一年了,这一年一是上高中了学业繁忙,二是一直在忙视频制作之类的事情(本人b站UID: 638152345),所以抱歉拖了这么久才来更新(填坑)。So,这次又来脱光一个Dell PowerEdge R630:lol::lol:
【前言】
拍摄设备:iPhone 12 mini
上次拆解的是Dell PowerEdge R610,属于戴尔11代服务器,用的是过时的X79,本次脱光的是一台Dell PowerEdge R630,属于戴尔的13代服务器,使用的是同样过时的X99。话不多说,下面开拆。

Part0:外观
和R610同属于1U,外观差距不大,就是短了点(R610已经扔了……没办法对比了……小遗憾)
尺寸2.8×482.3×700.5mm

(机身的标签)

(这张图是借的,忘了照后面)

Part1:拆解
抽出硬盘和电源(支持热插拔):

打开把手,向后推出盖板,可以看到机器内部详细标识了零件拆卸方式:

拆下导风板(没啥好说的):

拔下内存条(16G DDR4 REG ECC 2133MHz*2,空余插槽上有塑料导风片):

拆下暴力风扇(7个12V1.82A双扇叶风扇,配合导风板形成从硬盘到背板的风道,散热效果还行):

风扇支持热插拔

6Pin接口,支持调速测速

接着拆下阵列卡(H730P Mini,2GB缓存,自带电池防止数据丢失):

阵列卡和sas线缆间接口

sas接口

主板上阵列卡接口

拆下电池与散热器

别走开,楼下精彩继续

楼主:
更新
然后拆sas硬盘接口板

Debug面板排线:

Riser卡(就这玩意200多):

四口千兆网卡,博通的,接口应该是OCP

拆下cpu散热器(侧面可以看到露出的铜管):

提起把手,取下主板:

拆下前置IO面板:

拆下Debug面板:

拆下VGA接口:

(还专门设计了个铁盒子……)

CPU及卡座细节:

南桥:

全家福:

打上新硅脂装回去:

楼下继续更新……

楼主:
Part2:总结
Dell PowerEdge R630作为13代服务器,较上一代内部提升较大,风道设计也更加合理,使得运行噪音进一步降低,阵列卡配合高速SAS硬盘能达到12GB/s的读写速度,作为存储服务器毫不逊色。芯片组方面更新为了Intel C610系列芯片组,虽然只有C612这颗独苗…… CPU方面支持两颗志强V3V4 CPU,供电均为六相。内存最高支持24跟DDR4 ECC内存条(每个CPU12根),最高频率2133MHz。整机配合Dell iDrac和Lifecycle,管理方便。总体使用情况还是不错的,就是作为1U服务器扩展能力不咋样。

装回去的时候风扇没插好:

运行时候的样子:

等我R730到了再拆个R730:lol:
—————————更新完毕—————————

网友A:
噫。。。。小电池,是设计真够保险的,阵列卡上面有电池,如果是固态的话,固态上面还有一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噫。。。。小电池,是设计真够保险的,阵列卡上面有电池,如果是固态的话,固态上面还有一堆电容。 ...

阵列卡上电池是用来在意外掉电的时候把阵列卡RAM里缓存的数据写到ROM里的,和硬盘没多大关系

网友:
以前朋友的服务器托管在南京电信IDC,用过一段时间存储文件,当时非常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阵列卡上电池是用来在意外掉电的时候把阵列卡RAM里缓存的数据写到ROM里的,和硬盘没多大关系 ...

对,固态硬盘也是同样道理,一堆电容,断电的时候电容的电量能够支撑写入剩下的数据。

网友:
楼主才读完高一,现在高二了!后生可畏,太可畏了!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我正在坐同款凳子

Intel Xeon E5-2620 v3 @ 2.40GHz
名称
Intel Xeon E5-2620 v3 @ 2.40GHz
性能排名
第664名
得分
10,020
TDP
85 W
插槽类型
LGA2011-v3
核心数
6
线程数
2
主频
2.4 GHz
睿频
3.2 GHz
发布时间
Q4 2014
其它名称
Intel(R) Xeon(R) CPU E5-2620 v3 @ 2.40GHz

这个双CPU性能还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我正在坐同款凳子

这个机器还挺新的,从出厂到我手上大概在IDC跑了一年,接下来两三年都在我手上
凳子倒是好多年了,比我还老

网友:
1U的机器基本都是这个架构

网友:
哎,现在也快算在电子垃圾类了!不值钱了。你得要个ups才能体现这机器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我正在坐同款凳子

家用的话主频太低了

网友:
双路,虚拟化,可以做好多好多事。

网友:
不错不错,满足了偷窥欲

网友C:
R810和R820算几代的,对dell服务器不了解,客户那边有还几台服务器没用了,准备把 R810 R820搞回来玩玩

网友:
刀片服务器,淘汰下来就很难找下家了,自己用噪音大,灰尘多,而且扩展性几乎没有。

网友:
不知道噪音如何?有没有飞机起飞的感觉呢?

网友:
买那么多过时的服务器干嘛用?这cpu太拉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10和R820算几代的,对dell服务器不了解,客户那边有还几台服务器没用了,准备把 R810 R820搞回来玩玩 ...

11代和12代,4路x79平台,都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