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对比三种鼓风机风扇,附网上抄来的说明,我也看的迷迷糊糊

楼主(2021-09-12):
前几天买了个鼓风机头子,是那种加到角磨机上面的,但拿到后发现风力不怎么样,后来想想应该是角磨机经过变速后转速太低了,吹灰尘的鼓风机应该转速更高吧
后来看了几种,发现里面的风扇有很多形态的,常见的就有三种,当然还有更厉害的什么涡什么轴的就不讲了
下面把这三种我见到的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并请大家帮分析分析这三种,哪种更厉害,哪种更猛。另外,为什么会设计这三种不同的出现

1. 逆时针转动的风扇

2. 逆时针转动的风扇

3. 同样逆时针转动的风扇

见过离心水泵的叶轮,大部分是第三种形式的扇叶片的方向,也有那种小的自吸泵使用第一种形式的叶片,但不清楚这几种的设计,哪个更好,或者说,在哪种情况下使用第一种,哪种情况下使用第二种,哪种情况下使用第三种
下面又搞到了两个离心风机的图片,看里面的扇叶也是好奇怪,同样也是第2种和第3种,但什么区别也还是没搞明白
上图,这个是看起来和第2种叶片类似的角度
这个应该是通风座垫上的风机

下面这个看起来像是也和第2种叶片类似的,实在是没搞明白这些东西的原理,都是为什么啊,有没有什么根据啊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的散热风扇,应该是逆时针转动方向
看下面这个风扇,看灰尘能判断出来转动方向,也是第2种风机的情况

已经有不少大锅来帮小弟解答了,我也在各位的引导下去查了查网上的资料,原来这里面还有很多知识是让我迷迷糊糊的。下面摘几个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摘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74386052035633772.html

摘自 http://1490864038.spaces.eepw.com.cn/articles/article/item/132629

摘自 https://wenda.guidechem.com/question/detail495206.html

摘自: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b4deb3300101f1a1.html

网友:
没啥区别吧,这又不带增压,完全是进风量和转速决定啊

网友A:
第一个不分转向,风量一般阻力大,第二种 风量大 风压相对第三种比较小,第三种风压大风量相对第二种小一些。第一种是最拉夸的

网友B:
第三种会有更好的表现,小口径出风口时风压会很大,第二种大口径出风时风量大点,大口径时有优势,至于第一种,声音比较大吧,其他都不如下面两种!!!

网友:
第二种换个面!

网友:
换个转向 装反了

网友:
第二种应该是个抽气用的,比如密封袋那种。

网友:
感觉差不多,用的是同一个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分转向,风量一般阻力大,第二种 风量大 风压相对第三种比较小,第三种风压大风量相对第二种小一些 ...

又搞到几个风机,感觉好奇怪,但都是使用的第2种形式,没明白原理,图片已经重新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种会有更好的表现,小口径出风口时风压会很大,第二种大口径出风时风量大点,大口径时有优势,至于第一 ...

又搞到了三个风机,还是没搞明白原理,但都是使用的第2种风机的形式。图片已经重新编辑了

网友:
好像看到有好的。。苹果设备上用的吗。

网友C:
红颜色外壳直叶轮可正反转,叶轮加工成本最低,用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微型水泵,应付经常反转。黑颜色外壳叶轮前弯叶轮,不少用在9733和7530等离心涡轮风扇,风量较大,缺点需要机械特性较硬电机,避免最大风量拉低太多转速过载。绿色外壳后弯叶轮不少工业鼓风机在用,可以用机械特性较软电机。汽车涡轮增压是绕流式叶轮,需要很高转速才能大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颜色外壳直叶轮可正反转,叶轮加工成本最低,用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微型水泵,应付经常反转。黑颜色外壳叶 ...

非常感谢老大哥的指导,让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来讲这些都是新鲜的东西,也在您的引导下我又在网上查阅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