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直有人误导开关电源版t12有静电问题,怎么这么多商用开关电源版t12呢

楼主(2021-09-12):
如此金贵的芯片,也别用电焊接了。用火烙铁算了

补充内容 (2022-1-24 20:15):
各位注意下面那个小丑,偷偷删我的评论。各位小心他的电路,避免猜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静你毛的电。
那是感应电

就是,静电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只能说,原装原厂白光、JBC、OKI、威乐、埃莎等大品牌焊台,没有一家是使用开关电源的。使用的基 ...

刚刚特地查了一下oki ps 某几个系列就是开关电源版。网上有拆机图片一看便知。

楼主(2021-11-09):
有人自相矛盾的版子用开关电源吗,自我打脸的版子还不主流又不开源,小心为妙,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安泰信的高频焊台,电源没地线,夏天左胳膊挨着铁桌子手蹑焊锡丝,烙铁和焊锡丝接触的一瞬间那叫一 ...

我猜一定是用了工频变压器惹的祸。

网友(2021-09-13):
安规电容。
紫薯补丁!!!

网友:
感应电的问题好像是确实存在的

网友:
接地可以解决

网友:
用电池供电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人说是“静电”问题。
部分开关电源在初级地与次级地间跨接一个Y电容,
“这颗Y电容,主要提供“返回路径”给通过变压器的寄生电容(初/次)的电磁骚扰EMI。”
如果这个电源的插头没有接地线,那么电源地会有个“感应”电压。
如果这个电源的地线又接了T12芯的外壳。

网友:
936挺好的用瓦斯烙铁更不错

网友D:
主要是接地好不好,T12头子接地做好了,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接地好不好,T12头子接地做好了,完全没问题

完全赞同,工频版不接地也会有同样问题。有人故意误导人品堪忧,他的版子慎用。

网友E:
是不是用什么烙铁焊接发光二极管,都会让二极管亮?之前试过用电池的烙铁也会点亮发光二极管,是因为发光二极管两端有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什么烙铁焊接发光二极管,都会让二极管亮?之前试过用电池的烙铁也会点亮发光二极管,是因为发光二 ...

220v电烙铁试试会不会发光?不接地也不会发光吧

网友A:
静电?静你毛的电。
那是感应电

楼主:
现在有空随便找了几个有品牌销量还不错的开关电源版t12,隐去logo。太多开关电源版t12,有些人忽悠诋毁也没用。

网友F:
不高,也就110v,不烧几个芯片不知道厉害,我是烧过的,换电池了,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高,也就110v,不烧几个芯片不知道厉害,我是烧过的,换电池了,安逸

厉害,我就是烧不了芯片呢。人品太好,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高,也就110v,不烧几个芯片不知道厉害,我是烧过的,换电池了,安逸

接地就行了,如果没有良好接地,烧MOS管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地就行了,如果没有良好接地,烧MOS管是正常现象。

我不接地也没事,那种mos管容易烧我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接地也没事,那种mos管容易烧我去试试。

那么,几百上千上万的设备大胆上就是,老师傅开车一样,我开了一辈子,从来不系安全带,也没见出过事,对此,只能鼓励他继续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几百上千上万的设备大胆上就是,老师傅开车一样,我开了一辈子,从来不系安全带,也没见出过事,对 ...

别忘了我们这里是diy论坛,业余的,什么几百上千万的咱们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