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Intel的400/500的Z系列主板,还有哪款带PCI插槽的?

楼主(2021-09-13):
华硕老虎卡舍不得扔,但又是PCI口的因此想找张带PCI插槽的旗舰主板。只找到张技嘉的H470,请问有没有符合要求的Z系列主板?

网友:
有PCIE 1X转PCI的转接卡买。

网友:
老点的主板才有pci吧

新主板都是PCI-E 带PCI的很难看见

网友A:
不用旗舰,PCI-E转PCI你值得拥有,两者本来就是一母同宗,价格老便宜了

网友:
PCI-E转PCI你值得拥有

网友:
登录各大品牌主板网站,可查看哪些主板满足你的要求。再搜索市场上卖家。

网友:
还是买张转接卡吧

网友B:
如果是特别hifi不要用转接卡,那玩意延时厉害,不如出了换卡。如果一定要用,淘宝有转接卡,大概80~100

网友C:
别提转接卡,用了转接卡就不能用后挡板的槽位了,话说老虎卡在win10下有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提转接卡,用了转接卡就不能用后挡板的槽位了,话说老虎卡在win10下有驱动吗 ...

cmedia的驱动维护就是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edia的驱动维护就是良心

我有一张小夜曲三PCI,主板恢复BIOS后就怎么都打不上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提转接卡,用了转接卡就不能用后挡板的槽位了,话说老虎卡在win10下有驱动吗 ...

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特别hifi不要用转接卡,那玩意延时厉害,不如出了换卡。如果一定要用,淘宝有转接卡,大概80~100 ...

我也担心转接卡造成的延迟和不稳定,不过出掉这张声卡又有点舍不得毕竟200大洋收的。再去买张PCIE版的同级别声卡,要五六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旗舰,PCI-E转PCI你值得拥有,两者本来就是一母同宗,价格老便宜了

不用旗舰主板,图中的H470就有PCI插槽。不过非旗舰主板,我想要的功能有点阉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旗舰主板,图中的H470就有PCI插槽。不过非旗舰主板,我想要的功能有点阉割。 ...

旗舰主板那价格跟功能的体验感完全不是正比,有钱的话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旗舰主板那价格跟功能的体验感完全不是正比,有钱的话当我没说

没钱也想玩玩啊:lol:Z370 HD3P倒是有PCI,只是CPU没啥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转接卡造成的延迟和不稳定,不过出掉这张声卡又有点舍不得毕竟200大洋收的。再去买张PCIE版 ...

放弃内置声卡,改用外置DAC,你会发现豁然开朗

不用再跟啥插槽、驱动做斗争了,并且音质改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内置声卡,改用外置DAC,你会发现豁然开朗

不用再跟啥插槽、驱动做斗争了,并且音质改善更好 ...

解码器和功放都用过,一是占位置,二是始终没有内置声卡简单,放外面被孩子或不懂的人一碰,我又要调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也想玩玩啊Z370 HD3P倒是有PCI,只是CPU没啥性价比

INTEL平台不存在性价比的老哥,不如考虑一下AMD或者换PCI-E卡,一步到位省得麻烦,以后PCI会跟ISA、AGP一样死透透的,就别挣扎了

网友:
找工控主板吧,好几个插槽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