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品牌电动车锂电池,测量单节0.5伏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1-09-13):
不知品牌电动车锂电池,测量单节0.5伏还有得救吗?

网友:
没用了即便强行激活容量也没了,三洋大红袍0v也能,救回来但容量损失很多,个别还是短路的

网友:
单独充电试试?

网友:
估计内阻变大了,用充电宝主板慢慢充看看。

网友:
是否有救要看使用情况,如果使用有好几年的电池,基本也没什么用,如果使用不多,可激活后再用。单个电池充电后有些是可以激活的,但是有可能也老化了,充电后电压不能保持,表现为充电时正常,不充电放置一会就电压减半了。

网友:
成组的电池救活意义不大,即使电压上来了,最好测一下电池容量坏的替换掉。不测容量的话肯定用不了几个循环电池就压差过大没法用了

网友:
卓能电池,GZNS、SZNS 都是

网友:
0.5的电池,已经严重过放了,这种电池还是不要用了,这么多电动车起火的事故。
感觉0.5V的电池,估计有不少已经顶开安全阀的了。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再用了。

网友:
激活看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我试过两节, 用充电宝主板充电,无效

网友:
基本嗝屁了  救回来也只能小电流场合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