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还是偏心轮结构的是王道啊,摇摆轴还不如冲击钻方便

楼主(2021-09-13):
偏心轮的电锤才是标准的电锤,而且更耐看,摇摆轴的电锤很难看,用起来也不顺手,力量也不大(虽然有些标称2.X甚至3+,但和同样参数的偏心轮用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次元)还不如冲击钻方便

网友:
不太懂 借到什么用什么  哈哈哈

网友A:
偏心轮的体积要大不少吧

网友:
不可能吧,哪怕是轻型电锤也不是冲击电钻可比的,楼主用的是旧电锤还是新买的?电锤开在锤击档?

网友B:
偏 心轮的不如气缸的。

网友C:
偏心轮基本上都是体积大功率大 冲击力动不动四五焦 肯定比虚标着两三焦的轻型电锤功率大 再说冲击钻打水泥是真不行 只有牧田里奇喜利得之类的能打动水泥 毕竟有活塞的冲击力比齿轮冲击的还是强很多的

网友D:
不管是偏心轮和摇摆轴承,都是为了把转动变成往复运动,受体积原因,大部分重锤都是偏心轮,轻便电锤是摇摆轴承。电机布局位置不一样罢了,只要是气缸的都是电锤啊,冲击钻那玩意靠凸点震动,电锤靠气缸内的锤子锤击,完全两个原理,绝大部分装电锤的钻头的都是气缸,绝大部分冲击钻是钻夹头或者批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轮基本上都是体积大功率大 冲击力动不动四五焦 肯定比虚标着两三焦的轻型电锤功率大 再说冲击钻打水泥 ...

偏心轮也有不到3j的,比如得伟的273,大有的5402,但是力量还真比同样冲击能量,转数和频率的摇摆轴承要有力的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 心轮的不如气缸的。

摇摆和偏心轮都是气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偏心轮和摇摆轴承,都是为了把转动变成往复运动,受体积原因,大部分重锤都是偏心轮,轻便电锤是摇摆 ...

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摇摆轴的需要施加一定压力才能达到最大冲击力,这点类似于普通冲击钻,而偏心轮的即使空载也能达到最大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轮的体积要大不少吧

体积大未必,有些偏心轮的长度甚至可以做到很短,比如得伟273 293,就比摇摆轴的133短得多

网友:
摇摆和偏心轮都是气缸的,这个没有差距(重锤做成摇摆轴受力不够,气缸前后摆动长度不足),主要是看气缸直径,长度,以及冲击块质量和频率。

网友E:
有好的结构的电锤推荐吗 新旧都,行

网友:
都是26电锤  摇摆的撞锤是60克 连杆是100克 摇摆的优势就是效率高 整机体积小 重量轻 连杆的就没有轻巧的 388这类塑料壳的除外

网友:
冲击钻凭啥和电锤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好的结构的电锤推荐吗 新旧都,行

松下6803.7840劝退,价贵性能彪悍,国产大有5401

网友F:
摇摆轴单次锤击小,频率高,带调速新款带正反转,重量轻,适合瓷砖沙灰砖墙打孔

偏心轴单次锤击大,频率低,不带调速反正转,重量重,适合混泥土,地墙面破拆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摇摆轴单次锤击小,频率高,带调速新款带正反转,重量轻,适合瓷砖沙灰砖墙打孔

偏心轴单次锤击大,频率低 ...

这个解释到位,好评!

网友:
能不能上一些对比图。小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摇摆轴单次锤击小,频率高,带调速新款带正反转,重量轻,适合瓷砖沙灰砖墙打孔

偏心轴单次锤击大,频率低 ...

刚看了dch263,锤击力大,频率低,符合偏心轴的特点,但他是摇摆轴结构,不知道实际用起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