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串连在三极管上侧的作用

楼主(2021-09-13):
这个电机多操作驱动电路,会不会是搞错了,

网友:
HTD是压电陶瓷片,接在那儿能发出声音。

网友A:
左边C1,C2,C3旁边的HTD是晶振,右边并联R3和R12的HTD1,HTD2是压电陶瓷片

网友:
压电陶瓷片,谐振发声

网友:
压电陶瓷片,与晶振原理图符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C1,C2,C3旁边的HTD是晶振,右边并联R3和R12的HTD1,HTD2是压电陶瓷片

谢谢回帖,再向你请教:电阻R9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再向你请教:电阻R9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9014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