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写入有500T了,大家来看看块超频三2TB的固态硬盘咋样?

楼主(2021-09-13):
矿盘,写入有500T了,拿来当大号优盘,软件还有70%的健康度,温度各方面显示正常。还没机器测试。网上没找到任何资料。颗粒看是镁光的,缓存也是。方案就是SM2262en的。是想请大家看看颗粒是什么款的?黑?白?贴纸不撕是因为商家有店保。

网友A:
NW920,TLC颗粒,500T写入你收来观赏的么……

网友B:
有空读写一下看看速度如何?

网友C:
你把贴纸揭掉啊,不揭开看个毛线

网友D:
P-L-P-L然后卖给你

网友E:
这个关键看多少钱了。

便宜的话,当个优盘,还是不错的。

只要PE还有10个20个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把贴纸揭掉啊,不揭开看个毛线

怎么你们都用同一个头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你们都用同一个头像了呢?

 他们是一直没换头像,用的默认头像

网友G:
500PE左右吧
至少一半寿命了
弄不好30%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920,TLC颗粒,500T写入你收来观赏的么……

1280tbw,500T写入没什么啊。拿来也就是单个大号优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贴纸揭掉啊,不揭开看个毛线

明明就知道是2262en的方案,还揭开干什么?这种N多线的牌子。不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读写一下看看速度如何?

目前就一个盒子,所以没法测。等有nvme的主板才能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P-L然后卖给你

不懂,意思是清空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关键看多少钱了。

便宜的话,当个优盘,还是不错的。

600.本来就是拿来但大号u盘的咯。2T,写入500T。还剩很多pe吧?我也不懂。懂的话也不会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PE左右吧
至少一半寿命了
弄不好30%都没有了

2T的,应该是写了250pe吧?一半。。。。估计用到电脑报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
NW920镁光B17A搭配2262EN还可以 2T写入可以有1200TBW这样  写入500T也就一半吧  价格要是高于699就不划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80tbw,500T写入没什么啊。拿来也就是单个大号优盘用。

到手能有一半寿命都偷笑了,以后使用各种数据错误有你哭的,这玩意顶天就值个200块

网友:
便宜能用就不亏

网友:
关键看价格,便宜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手能有一半寿命都偷笑了,以后使用各种数据错误有你哭的,这玩意顶天就值个200块 ...

私信,指条路,我还真不在乎写入多少。。因为我真不懂这玩意。用途有限,真有200价的。我收10块。我有用。就这状态的,反正TLC正片,2T不超600T,写入读取正常,温度显示正常,扫描无坏块当天确认收货,每块直接给你150的中介费,75%的这个中介我出的还是够高了吧?其他坛友也可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