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2块2包邮5个的中型微动开关,型号KW11-3Z-2,动触点还是有的

楼主(2021-09-13):
老早前撸的了,也是老早前拆的了,坐吃山空呀!
好像当时是为修燃气灶还是热水器撸的,原来的微动内部弹簧锈断了

规格型号都在小纸片上了

拿个来拆开看看
侧面

顶面

标称的触点容量可不小,实际不好说

常开、常闭触点都有

键帽

这类小零件自然都是全卡扣的了

开壳

跷跷板结构和那种小型的鼠标微动不同
键帽压的是弹簧

取掉键帽,换个方向看

键帽,至少一模出了68个

盖子,也有模号

把公共端、触点片和弹簧拆出来

楼下继续

楼主:
这是动触点片

上下都有静触点,动触点自然也要有了

公共端的细节

动触点片对应位置有凹槽,方便固定

密绕的弹簧

剩下的静触点片

这个就没好运了,触点都是冲出来的

最后是底壳

全家福

重新装配,件小手大挺麻烦的

装好的样子

按下的样子

最后还是动图直观

这种微动零件细小,人来装配的话效率感觉好低,生产肯定是全自动,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来装配动触点片和弹簧的

网友A:
拍得好清晰,讲解透彻。

网友B:
看模具就知道质量一言难尽。

网友C:
看结构,与鼠标用微动一样,就是结构件、金属件粗壮点。看细节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得好清晰,讲解透彻。

清晰是必须的,不然太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晰是必须的,不然太对不住大家了

用相机拍的吗

网友:
看起来是银触点?

网友:
这东西可以过5A电流?我是不信的

网友:
这个不耐用

网友:
乍一看是,仔细看看像,再瞅瞅、再瞅瞅

网友:
感觉拉簧容易疲劳~

网友:
这触点?给点铜也行,什么也没有,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模具就知道质量一言难尽。

嗯嗯,这价格,也不可能是好货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89 ??

网友:
这种微动很常见的,做行程开关什么的,好多地方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与鼠标用微动一样,就是结构件、金属件粗壮点。看细节比较粗糙。 ...

不是呀,鼠标的微动里面不是这样的

网友:
手贱,拆过一个,安装时不小心小弹簧飞出去,再也找不到了。

楼主:
相机已经很久没开机了,现在全用手机拍,方便

网友:
一定是为了消耗红包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