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电视机LCD-40U1A卡在LOGO界面,刷机过程

楼主(2021-09-13):
夏普电视机LCD-40U1A,开机LOGO下不去了。(刷机过程中,所说的按键方向,均指的是从电视机前面看的方向。)rl94

1、准备好固件(就是压缩包,不要解压),拷贝到SD卡的根目录

2、把SD卡插到电视机后侧左上的SD卡槽中。

3、电视机插电,按遥控器开机,然后找到电视机后侧右下角的键(五向导航键),先按下然后立刻向左推(保持不动),一直等到进入恢复模式再松开按键。

4、松开按键后,大概30秒左右,然后向右拨动按键,立刻松开。此时屏幕上出现菜单

5、然后按键向下推,选择apply update from exernal storage,然后选择SD卡上的压缩包update.zip

6、按下按键,即开始进行系统更新

7、等几分钟,完成后。然后选择reboot system now,并按下按键进行重启电视机

8、重启后,在开机LOGO要停留一阵子,要耐心等待

9、之后就可以用遥控器进行开机设置了

需要此固件的朋友可以留言,分享给大家。不知道直接贴出来好不好,会不会被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yk7jnPl1THr9lgUKyuFxw
提取码:自己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rl94: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方法和固件,留存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没时间看,先留记号

网友:
以前家里海信电视也出现过,网上买的固件,刷机就好了……

网友:
确实学到了,感谢

网友:
成功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SHARP,我家也是。时常会卡下机。但系统已经是最新的了。是啥问题。原来用无线经常卡。现在我改成用有线。似乎好点。

网友(2021-10-16):
请问,怎么root?我的60/470A夏普不停的升级,越来越卡!

网友A:
创维电视开机只有黑屏 (荧光亮),什么问题怎么搞。
一个是关机状态,一个是开机后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维电视开机只有黑屏 (荧光亮),什么问题怎么搞。
一个是关机状态,一个是开机后黑屏。 ...

背光亮了,先看看逻辑板